哈哈……飞1000米高度也不是很难嘛

楼主(2010-05-17):
最高1071米,信号很稳定

清晰点的视频还在审核中……晚点再上……

楼主:
相对清晰版视频,6分35秒到7分钟时高度1071米

网友:
太强了,鸟笼

网友:
mini DV要做屏蔽,屏幕有波纹.

网友A:
我看到电流一直是30多A,爬升效率可能有点低,1000米耗掉3000多mah电量,一般1500左右比较合理,还可以冲击2000米。

网友:
本来就不是难事

网友:
好控,飞机改补补了

网友:
电流太吓人了,30多A

网友:
3s 电流太大,当心电调烧掉~

网友:
PFV录像怎么有瞳孔散焦的感觉?令人无法忍受。
如果当时屏幕效果比录像清晰很多,则录像设备可以考虑换换,或者是没设置好。

网友:
控有防尘覆膜?!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电流一直是30多A,爬升效率可能有点低,1000米耗掉3000多mah电量,一般1500左右比较合理,还可以冲击2000米。
谢谢!
我的动力设备是好赢40A电调+新西达2814电机+9050桨,有可能是新西达电机效率有点低,才导致耗电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