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显视频

楼主(2010-05-17):
新手帮解读一下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坏掉了吧 小数点不对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A:
是不是S3电池啊?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小数点位置是表示一块单节电池的电压啊?

网友:
说坏掉的打pp
    小数点的位置指示的是哪一节电池  读数403 即4.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3电池啊?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小数点位置是表示一块单节电池的电压啊?

是3S的电。。那充满后的电压是多少呢?这个电显只能显示每一块电的电压吗?不能显示三块电的总电压吧?

网友:
循环显示电压

共8次
4.01 4.01 4.03
4.01 4.01 4.03
4.01 4.01 4.03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4.00 4.03
4.01 4.00 4.03
4.01 4.00 4.03
按理可以显示总电压的,LZ的好像没显示。
满电时显示的单节电压时4.2V左右。总电压12.5V

网友:
这种电显就是这样工作的,点的位置是表示不同的单体电池,数字表示每个单体电池电压。4.01表示第一个单体电压为4.01V,40.1第二单体4.01V,403第三单体4.03V,不能显示总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呵呵,我也是头次碰到这样的电显,见识了

楼主:
这回明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