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今天船会到了 哪位朋友是用JRdsx9 或9x2的?请教设 ...
估计今天船会到了 哪位朋友是用JRdsx9 或9x2的?请教设置!

楼主(2010-05-17):
电船 !手头有 6100的接收 JR dsx9的控 哪位朋友也是这样配置的 说说接线方法 (以前一直用FUTABA 控刚买 没研究过)
还有控里怎么设置 要把直机模式调成固定翼模式吗

楼主:
还有问下 FUTABA 接收上的第四通道 在6100上是哪个通

网友A:
不用设置什么啊。控设置固定翼下 ,把电调接油门通道 ,放向接到通道,就可以了啊。

网友B:
JR 控油门1通道,方向4通道
日本手可以直接这样用,美国手建议方向接2通道,因为美手的1、4通道都在一个盘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