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g码生成与后处理

楼主(2010-05-17):
我用solidworks画好图,用什么软件生成g码最方便,后处理怎么设置,铣床是普通diy铣床

网友A:
用SOLIDWORKS画图, 用SOLIDCAM生成g码.

网友:
我是用PowerMILL生成的.好多软件都可以.主要是会用.入门很简单.自己优化刀路有些复杂了.

建好模后。另存为刀路软件能识别的文件。导入刀路软件中。根据毛坯先修改坐标。然后就可以选取刀具。修改走刀量。下切量。如果主轴还由MACH控制还要修入转速。修改安全高度。等等。

本人也刚入门,有不足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画图, 用SOLIDCAM生成g码.

楼主:
SOLIDCAM,camworks,powermill 这3个,那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