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炸后修机加小改---beam,

楼主(2010-05-17):
先上张全图的,电池板上没有粘那块海绵,这样就可以直接用3SA123电了

楼主:
旋翼头用了一体连杆,这个好啊,昨晚尽然发现上下螺距可以到+-14度了

楼主:
410M炸坏了,手头没别的舵机了,就用933哈,不过换了410的舵臂,感觉不错

楼主:
-8的电机。。。。。。

楼主:
上次说了蝎子45A的电调发热巨大,这次不光后面加了铝板给7806散热,还在前面加了块显卡的散热片,温度是下来了,可是机机一下重了好多哦   样子巨难看

楼主:
陀螺也受伤了,电镀被擦掉一边 ,下面的那块是PU垫,可不是亚拓的,是我车上的防滑垫上剪下的  ,有2.5MM厚呢,哈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吧!!下次你们去超市买车用的防滑垫就行了,10块钱一大片呢,我的600上也用着哈。。。

楼主:
尾舵机,不说了,地球人都知道哈。。。。
不过这个尾管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在网上订的,足足1MM厚,永不更换 ,这次炸机,主桨打在尾管,结果那个杂牌玻纤桨直接打断,尾管啥事没有,哈哈!就是担心大浆夹,回来一检查,也没事,

楼主:
凌乱的布线。。。。。还没整理好哦。。。。。
尾舵机的降压线也是自己做的。。。
这个PRO用的脚架装上发现效果不错,小小得意下。。。

楼主:
两个齿轮间加了个磨薄的垫片,可惜手头没有铜的,将就用铝的吧。。。。。

楼主:
没了。。。。。。
最后再上张新到的陀螺,打折时买的,值啊。。。。。

真小啊。。。旁边的是3MM后的铁片

网友:
Quark真的很小

网友:
我当初也是3500G  很不错的锁尾舵机

网友:
这陀螺比GY520还小。。不过看着做工没GY520好,有点山寨的感觉。。。

网友:
塑料外壳?

网友(2010-09-15):
请问一下你的大桨夹的摇臂是SPORT 还是P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