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有创意的尾顶(转海外贴)

楼主(2010-05-17):
不用再为车锥度反复调尾顶而苦恼了.

网友:
歪打正着,想得到什么都好办。原理:利用搪刀头的可调性。条件:锥柄必须和尾锥孔对号,前端用顶尖和鸡心夹。优点:小拖板不易和尾顶打架。

楼主:
谢谢老大加精。但并不为在下亲自操作。乃转海外图片也。

网友:
创意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加精。但并不为在下亲自操作。乃转海外图片也。

这个转得好,非自己作品但有教育、实用、新颖和通俗普及意义的转贴可以加精的。

网友:
好办法1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好创意,D床人可吸收消化为我所用

网友A:
新人看不懂,不知道锥度是怎么车的。
卡盘上也夹个顶尖?那个鸡心夹是和卡盘一起转的吗?尾顶调成和主轴不同心吗?

网友:
孕妇都说好,虽然是转的,我也加分。

网友:
不实用,没有精度!!尾座的偏移调整非常简单!!

网友:
的确有创意

网友:
看来这镗刀是非得买个了!

网友:
创意好!实用 简单

网友:
没有精度,需要试车好几遍才能确定!原因主要是结构,他这样的结构需要打表才能找直!偏过去多少也需要打表!烦。。。。。。。

网友:
这个主要镗头中心孔精度够的话,还是比较好找正的,先在铣床上打表找正中心孔,并在镗头调节螺丝上做好标记,以后找正就很方便了,只是镗头装尾坐的时候一定得装水平,至于锥度的话完全可以用三角函数来计算调节量需要多少就可以了,最后怕精度不够的话,可以最后一刀前涂显示剂配合一下,最后微调车一刀,感觉还是比直接调节尾座方便多了,而且镗头钢性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可惜微调膛头太贵 我都没下手。

网友:
镗刀很好的变通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种方法好是好,但是水平不好控制

网友C(2012-09-10):
大陸賣的車床尾頂都不能調整嗎而要靠這個嗎?

台灣的所有車床尾座上都有調整螺絲
調那個調整螺絲的效果和調搪刀是一樣的
而且不用買那個貴貴的可調搪刀

网友:
镗刀多贵啊  不合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陸賣的車床尾頂都不能調整嗎而要靠這個嗎?

台灣的所有車床尾座上都有調整螺絲

委座,我正好碰到尾顶顶着车200mm长度的钢棒出现前后相差10个c的问题,调来调去也调不好,请教有什么容易实现的调整办法吗?

网友:
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委座,我正好碰到尾顶顶着车200mm长度的钢棒出现前后相差10个c的问题,调来调去也调不好,请教有什么容易 ...

先了解一下你的卡盤是否有問題(打表測量)
再了解一下你的尾座錐孔是否有磨損(找根質量好的全新莫氏接桿插進去搖)
再了解一下你的錐度鑽夾頭是不是有問題(第二點沒問題後,插入尾座使勁搖)
再看看你的尾座軌道上的靠山有沒有問題(前後移動時不會亂晃)
全部都沒問題後
放鬆尾座所有的螺絲讓尾座能自由的左右滑動
尾座裝上鑽夾頭伸出到最長
卡盤上夾一根12mm的光軸
夾緊後再推尾座向前用鑽夾頭夾光軸鎖緊
夾住後開始鎖緊尾座的左右調整螺絲
然後放鬆前後固定螺絲
慢慢把鑽夾頭向後搖
如果搖起來有阻力
表示問題是出在高度上(前提是尾座軌道平行於卡盤)
想辦法墊吧
如果搖起來沒阻力
這時的誤差就在0.05mm以內了
退下光軸後上雙頂心
細調一下頂心對尖就好了
尾座左右的調整螺絲都要固定好
否則一下子又不準了

以上為台灣車床的日常簡易調整
大陸車床沒用過
根據上面的回文
感覺大陸車床的尾座是不能調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看不懂,不知道锥度是怎么车的。
卡盘上也夹个顶尖?那个鸡心夹是和卡盘一起转的吗?尾顶调成和主轴不 ...

两顶一夹 是车床基本的装夹方式

网友:
经常调尾座不方便,老蒋不是真的认为大陆车床不能调节尾座左右吧。

网友:
说实话  调尾座车锥度真不是好方法 我想做机械的都懂的

网友E:
感觉很好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