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在铜或铝上打锥孔,怎么打?

楼主(2010-05-17):
锥孔是盲孔,大圆直径D=6mm,小圆直径=2.666,高L=10mm,测了几个地方,(D-d)/L=1/3,要求不是太高,做成通孔的话,小圆直径在1mm以下也可以接受,孔大小有点误差也可以。
我完全是外行,下面几种方法哪种更简易可行,留个言,我好做相应方面的知识和小设备DIY的准备:
1.用钻头钻圆孔,然后用跟目的圆锥相似的锥形矬磨成目的锥孔,有必要用不同大小的钻根据目的孔打不同深度的孔,做成台阶形,减少锉的工作吗?
2.用钻头钻圆孔,然后用用铰刀做出目的孔。
3.用圆铜条或者石墨做出目的孔相似的圆锥头,仿论坛的用电动车
充电器
做的简易电火花装置,在打了小孔的铜或铝上进行电火花成型加工;
4.类似电火花加工,做个电极,然后进行电蚀刻加工;
5.淘宝上委托别人加工,不清楚收费会比自己做贵或者便宜多少;
工具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就有意思买个便宜点的台钻和台钳来做。
现在找到卖铜铝材的地方有开了小孔的铜方条,如果电火花好用,想连台钻都省了。
各位老大,走过路过,至少帮我顶一个 。

楼主:
对了,在淘宝上没看到有合适的圆锥钻头,不知道大家了解过的有没有合适钻这样孔的钻头,有的话,不是可以直接钻吗?
另外,看过有角度差不多的雕刻用的钨钢尖刀,可以拿来钻相应的孔吗?

网友A:
用根圆白钢,找台磨刀机磨个与倒角刀类型的就行了。只是锥度要复合。先用大小钻头钻成梯阶孔。再用它绞出来。

网友B:
找台磨刀机磨个,s要不用车刀片磨个就好了

网友C:
我赞成电火花打孔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拿大直径绞刀或者百钢帮磨个成适合锥度的绞刀,打好台阶孔以后(或者磨个台阶钻),用绞刀绞一下就好了,这个用电火花,做电级那工夫和做绞刀都差不多了,如果磨绞刀的水平好的话,孔出来的精度可高,绞刀有种最简单的磨法是磨成三角刮刀尖部样子的,用下来效果差不多

网友E:
钻毛孔,在上冲床干,绝对快和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