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YT的250se, 在路上可, 开心ing....(添加了新人飞行视频)

楼主(2010-05-17):
当开始飞电直不久 就开SB了,禁飞,只有买个小J室内玩玩。放弃了4#6和4g6,最后新买了YT的250se(新春套装), 在路上了, 开心ing....   家里只有2*3米的空地可飞, 可以悬停解解馋了。
------------

网友:
LZ我和你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啊,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恭喜,我也收了套250se,也在路上。。

网友:
 刚刚爽飞250SE    注意曲线配合 油门曲线比450的稍微高点  尾旋翼到手后不要怀疑质量问题  他的虚伪就是那么的大

网友:
250se调好了很好飞的!

网友:
恭喜,我也买了套cx250se,也在室上。。

楼主:
CX就什么牌子?

网友A:
250就是球头扣太小了,拆卸不方便~~

买了那个拔豆钳,还是很难拆~

网友:
悬停油门曲线建议用70%,螺距4.5-5度,飞起来很好玩的

网友:
感觉250比450难飞许多。

网友:
比450难飞,但压力要小好多

网友:
比450难飞,但压力要小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CX就什么牌子?

aa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以后多多指教啊。

网友:
其实买100快的大黄蜂一样过瘾 哈哈

网友:
我也买个得了

网友:
顶!!!!!!

YT250SE超级赞,相当稳

网友:
一直想上YT250. 就是很多一直说它很贼。所以一直徘徊在250和450中,450目前又处于禁飞中,哎,好难呐!就是不知道250和4G6比,不知道哪个容易哪个简单。

楼主:
那就直接上250好了, 我的250刚才已经到了,晚上回去开苞去咯    乐观估计很快就可以看到新手飞250se的视频了。

网友:
恭喜,我的2s 4800kv cx250se飞飞飞中

网友A:
最近玩250的朋友一下多起来了吗,呵呵~~分享下我的,也是上周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直接上250好了, 我的250刚才已经到了,晚上回去开苞去咯    乐观估计很快就可以看到新手飞250se的视频了。

今天回到家比较晚了, 来不急组装,不过苞是要开地。 看起来不错,陀螺带的是780, 唯一缺憾是中联上有个刮痕, 只要不是歪的就没关系(我的RP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玩250的朋友一下多起来了吗,呵呵~~分享下我的,也是上周买的~~

http://player.56.com/v_51770297.swf

设置一下尾翼/副翼混控,在旋转时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
我都在家飞了100多起落了,非常好啊。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尾翼/副翼混控,在旋转时会更稳定一些。
少将大人,如何设置啊,能否详细说说。拜谢

网友D:
可惜没下文了

楼主:
昨晚装机一直装到12点钟, 没来的拍照以后补上, 现在JJ已将完成 70%的组装。 在组装过程中又发现两个缺 陷。1. 日字框有虚伪可以沿平衡杆方面来回移动 大约0.5mm,  2. 垂尾固定用的塑料件是坏的。

还是那句话,不影响飞行就不管他, 飞机是用来开心的:)

红色箭头处有虚伪 约0.5mm

红色箭头处有虚伪 约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将大人,如何设置啊,能否详细说说。拜谢

具体设置和控有关系,大概思路如下:
找到控的混控选项并打开,设置尾翼控制副翼功能。可能是按百分比控制,也可能是曲线控制,调整能力更强,适合精细调整一般不需要。
在你悬停时如果仅仅调整尾翼,机体会旋转,但同时会发现机体也会侧移,那么就调整尾翼控制副翼到合适的值,使机体基本保持不侧移即可。
注意:
1、尾翼有两个旋转方向,所以也需要调整两个独立的混控值。
2、混控值有正负,如同陀螺仪的方向设置,设置反向了则适得其反,机机更不稳定了。
3、调整需要循序渐进,慢慢来,可以从很小的值逐渐增大。发现异常也方便及时补救。
4、其作用是很有限的,但可以让你飞行的手感好一些,特别是在航线时。

楼主:
JJ 已经完成装配试飞了, 飞了两块电。 但是这个YT250有金鱼尾,摆的幅度小, 频率也地,1-2秒来回拜一次,幅度约2-4cm吧。
尾推检查过了,很顺。 延迟加了50%;中立点插不多是0桨距。
震动方面, 机身震动很小, 但是80%油门后,可以感到高频震动,增幅不大。高频震动来自机尾, 用手指摸尾撑尖,震动很明显。
把尾桨拆除只留桨夹, 高频震动也就没了, 或说可以过忽略不计。
尾桨看不出有双桨。
还有个发现是780自带的双面胶 减震不明显, 触摸陀螺和机身的感觉差不多。
找不到1.3螺丝的螺帽, 尾桨平衡器还中不好做呀。

网友:
顶~

红色箭头处的虚位可以加个小垫片,我的机器也是这样,加个垫片就好了

网友:
250也很容易打伤人的

楼主:
兑现承诺,添加了新人250se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就是球头扣太小了,拆卸不方便~~

买了那个拔豆钳,还是很难拆~

很好拆的。有几处拔豆钳用不上,用尖嘴钳。

楼主(2010-07-02):
引用 网友D:
可惜没下文了

已经更新了视频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换922尾舵解决问题
引用 楼主:
JJ 已经完成装配试飞了, 飞了两块电。 但是这个YT250有金鱼尾,摆的幅度小, 频率也地,1-2秒来回拜一次,幅度约2-4cm吧。
尾推检查过了,很顺。 延迟加了50%;中立点插不多是0桨距。
震动方面, 机身震动很小, ...

楼主:
飞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尾巴调的巨稳了。  另一个发现是, 现在换回 ds420也不金鱼尾了, 不知何解。

网友:
尾吧的话泰世的小飞机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