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来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MOS管!

楼主(2010-05-17):
这是 无限1比8 攀爬车的电调  是一托二电机的,

网友:
单独一颗,对比这么粗的线,应该不是MOS管,而是5V的降压稳压IC。

楼主:
那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可知道???

网友:
字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稳压芯片的话可以用LM2940代替

楼主:
上面那个小的 3个脚的 写有7150-1#  我淘宝了一下 是稳压的器
不知道 烧的是什么了?  这芯片背面就有2个单片机

楼主:
7150-1#

7150-1#

网友:
7150是5V稳压管

楼主:
我买了个新的电调   一通电  红圈的又烧了,写的D882 051  怎么回事啊??

网友:
D882 是NPN三极管

楼主:
为什么 新的一通电就又烧了啊???  什么原因啊

网友:
D882的确是3极管

网友:
可能D882是用于5V稳压扩流用的,5V稳压这么小,肯定不够带舵机的,如果一通电就烧,看看你的接收和舵机有无短路。

楼主:
恩  谢谢  我的2个电调 都返厂去了

楼主:
貌似是舵机堵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