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我又做了一把车刀!!(今天18号我还要做把螺纹刀,现在开工了)图在1楼了

楼主(2010-05-17):
今天早上空闲,吃了早饭没有什么事情,就翻了翻自己的库存,噢,记得要做几把刀,马上行动!!

找了根截面 11X13 的钢条,线切割朋友那废料堆里找的!!!

唯一注意,固定螺丝的孔要打的偏里一丁点,这样万一打偏一丁点了,还是可以依靠  (修去一丁点圆弧,就可以紧密的放下刀片!)!刀片就不会松动!!!如果打的孔往外面偏了,你的白忙活了哦!!呵呵!!一般只能重新来加工一遍吧!!
虽然没有买的刀杆漂亮,但胜在实惠!!几乎不花钱!!!却一样好用!!!

先打个3.5MM的孔,再连着打个8MM的孔

先打个3.5MM的孔,再连着打个8MM的孔

用8MM铣刀洗平底!上角磨机磨去多余的部分

用8MM铣刀洗平底!上角磨机磨去多余的部分

底要刚好磨到和铣去部分一样高度,然后把和3.5MM孔用钻头斜着打通,锉刀稍微修好!!

底要刚好磨到和铣去部分一样高度,然后把和3.5MM孔用钻头斜着打通,锉刀稍微修好!!

4MM内六角上手电钻,开动手电钻头部用角磨机磨出固定的圆弧过渡!

4MM内六角上手电钻,开动手电钻头部用角磨机磨出固定的圆弧过渡!

用角磨机切去多余的部分,哈哈!!蛮不错吧,耗时1个30分钟!!

用角磨机切去多余的部分,哈哈!!蛮不错吧,耗时1个30分钟!!

18号中午,耗时30分钟不到,就这样简单!!

18号中午,耗时30分钟不到,就这样简单!!

牢固的固定!!

牢固的固定!!

觉得内六角螺丝做的固定螺丝也很漂亮!!

觉得内六角螺丝做的固定螺丝也很漂亮!!

模样还不错吧!!

模样还不错吧!!

网友:
有线切割的朋友真好

网友:
打螺丝孔的建议不错!·

网友:
刀头黄色的,是什么金属??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用锉刀干?这样难免有间隙,用铣干好在精锉好点吧?

网友:
实用最好
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用锉刀干?这样难免有间隙,用铣干好在精锉好点吧?

兄弟啊,好多论坛朋友有车床没有铣床的呀!一般总有个台钻或手电钻吧,至于间隙,嘿嘿!一丁点也没有!!!你放心!我有秘籍的哦!!一般人不告诉!等此贴顶到100楼我就公布!!

网友:
我也买了几粒这种刀片,却不知其真正用途 ,车螺纹 ,外圆 端面 还是内孔 .

网友:
盖楼了,顶到100楼去

楼主:
一般是外圆, 端面也可以!车螺纹也有兄弟用! , 内孔估计做好的刀非常大,你如果车大的内控当然也可以!!

网友:
做得好,刀面倾斜角度有多大?简单说,一共四个刀尖,前后两个刀尖的高度差是多少?左右两个刀尖的高度差是多少?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D的真不错。请问LZ那个刀片是在哪买地?

楼主:
刀面倾斜角度几乎没有,前后两个刀尖的高度差是0.03mm,左右两个刀尖的高度差是0.01,关键在于角磨机注意别磨歪斜那平面.万一歪一点点,可以仔细的磨去刀的底面!!
刀片是2手区买的!!

网友:
没有倾斜角度?能用吗?

网友:
如果要是车键条钢或者不锈钢的话,还是买一个成品吧,虽然多花几十块钱,但是可靠性和强度都不是我们做的可以比的。不过要是车铜铝,那这个就足够了,做的不错,思路很好。

楼主:
下午车了弹簧钢 轴承钢  ,没有一一丁点问题!!  工件表面那个光滑啊!!爽
超硬超韧的不锈钢以前我做的8MM刀就用过,也没有问题,这把12MM的应该更加坚固哦!!!

网友B:
好!DIY的目的是实用不是好看。支持。
外观再提高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DIY的目的是实用不是好看。支持。
外观再提高一下就更好了!

你好,你做的内孔刀有没有图?刀片用多大的??

网友:
定上100层哈哈!!

网友:
过程

锻打后锯好的毛坯料

锻打后锯好的毛坯料

夹个料车面顶尖

夹个料车面顶尖

夹上夹具顶上 粗车

夹上夹具顶上 粗车

开车 换刀精车

开车 换刀精车

车

精车

精车

慢走刀抓拍

慢走刀抓拍

网友:
同志们!加油啊。图片就这么多了  干车工的时候相机背在身上 干铣工和钳工的时候切削液和铁屑太脏 不敢模相机

楼主:
太感谢了,兄弟!!

楼主:
有图我就可以diy出内孔刀,毕竟内孔刀比外圆刀复杂些!

楼主:
哈哈!!做好了,耗时30分钟

楼主:
晕,手机连不到电脑!!汗..........

网友:
做的好   期待100楼

网友:
华尔街兄弟:你的刀杆是40GR吗?用45号行吗?为什么要锻打呢?是不是原来是方料你才把它打成圆的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40CR 最近40CR用完了 图上那是45号通过正火后锻打 综合性能会提高 !原材料太软烧一下打一下性能就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40CR 最近40CR用完了 图上那是45号通过正火后锻打 综合性能会提高 !原材料太软烧一下打一下性能就改变了,,
谢谢兄弟地的解答,改天拿18MM的元钢用风焊烧红了大铁锤打打看是不是硬些

网友(2011-01-18):
顶起,,,,,,,,,,,,,,,,,,,,,,,,,,,,,,,,,,,,,,,,,,,,来.........................看看,,,,,,,,,,,,,,,,,,,磨刀,不误砍刚功

网友(2011-03-26):
好刀,不贵,好做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二手进口京瓷35度机夹刀片,黄色是镀钛涂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钻孔的话只是工序安排合理而已,就是先精加工(不管铣还是手工锉)那两个V型面,把刀片放上去看一下间隙,好了的话就用不要取下刀片就用刀片内孔当定位和导向钻孔!就是这样而已!最少我是这样做!不知楼主还有高招!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精加工外圆,角度是35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3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