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0W环牛做点焊机,用RV25软电线做次级可以吗?

楼主(2010-05-17):
之前收了fang兄的2000W环牛,铁心上还有一些空间,想用RV25的特软电线双线并绕几圈做个小点焊机,不知道是否合适?

1:2000W的环牛做点焊机功率是否足够? 主要是点焊0.5MM以内的不锈钢或者白铁皮了
2:用RV 25软电线双线并绕做次级是否合适?在淘宝上找到的,规格如下:
产品名称: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特软电线
型号规格:     227IEC02(RV)    1×25  mm2
额定电压:     450/750V
执行标准:     GB5023-1997
线芯结构:     196×0.40  mm
长    度:    90M
搜索“RV 25 平方多股铜芯特软电线”就找到了。

看见一般做点焊机的前辈都是用的玻璃纤维布包住的扁平铜条,不是分股的,好像很硬的样子,估计自己绕起来非常费劲。而且和环形铁心的贴合度也不高,所以请教下这种软线是不是比较合适。 不知道有没有玻璃纤维包装的软线呢。这个外皮好像还是比较厚

谢谢啦!

网友:
用铜方条,包你没错。

楼主:
......在淘宝上没找到"铜方条"卖的,请问是应该到做专门变压器的店里问吗?广州的惠福西路好像有一些这样的店的。

为什么不合适用多股铜软线呢?

网友:
完全能够满足要求。再告诉你一个便宜的办法。可以采用电焊机的焊把线。报废的就可以。去掉残缺的外皮,用玻璃纤维带包缠好。就可以用了。这样直径很小。采用50平方毫米的就足够用了。

网友:
只要窗口空间足夠,就可以.

网友:
去修空调制冷设备的地方,买合适的铜管,或者更大的或者小的,看你自己了……
然后敲扁,就变成铜扁条了。
这个很容易买到的。
然后外面缠胶布,注意绝缘,应该很好绕

网友:
这个够用了,我有一个5800w的自偶调压器的环变折合也就2500w,用的是25方电缆双线4V电压,2秒可以把2mm的铁板烧红有融化痕迹。

网友:
外皮不耐热,会有糊味的,软化漏电。去掉外皮用耐热的玻纤布包好。有裸铜线买的,更便宜点的

楼主:
呵呵 非常感谢各位! 比较明白一些了!

网友:
拆个旧起动机

网友:
学习,没有拆过换牛,不知道内部啥结构,我有一功放上的换牛,不知道能用这样利用,做点焊?DX帮忙中也指点一二。

网友:
我还自己绕了个

楼主:
楼上的兄弟绕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