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CB10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5-17):
请教各位大侠
本人新手,飞过LAMA ,
模拟器
上250、450都可以非常稳的悬停,航线也可以飞
现在想弄个小的单桨机玩玩,好飞一点就行。
看到CB100好像还不错,不过听说很容易坏是吗?特别是尾
电机
。
CB100的锁尾好吗?
另外听说4#6也不错,大家帮忙参考下哪一个更适合自己娱乐吧
我就想要一个单桨在家娱乐的小飞机,锁尾好一点,相对耐炸一点。 不是特别····难飞就行

楼主:
刚刚看到个 4#6bell 那飞机是不是更适合些呢·?

网友A:
有人能现场指导调机就上450

网友B:
CB100我感觉无刷的 放心一些 不是特别容易坏吧~

楼主:
我不是很想玩大飞机··很危险··只是想弄个小飞机在家里娱乐一下·

网友C(2010-06-20):
CB100挺不错的,要是有玩其他机器的经验,CB100很容易上手。
只是某些部件肯定会坏:
1)尾马达,过热,不抗摔。得换成2.9g的,得130块钱。或者自己缠漆包线。
2)尾桨和主浆,易碎件。
3)电池,肯定得备很多电池,一块只能玩个8分钟。

网友B:
只要不炸 飞机很少会坏的~ 我CB100没坏过~

网友D(2011-01-19):
CB100挺耐炸的
除去尾翼以外,其他都挺好的(我一般不带头罩飞),因为重量轻,所以非常耐炸的。
尾翼是非常的脆弱,我都换了N多了。
好在CB100的尾翼挺便宜,副厂的4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