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14四冲汽油机用什么汽油?

楼主(2010-05-17):
SAITO14四冲汽油机用什么汽油?我的这个发动机总是调不好怠速是不是油的问题,我用的是93号汽油。20:1的比例。有用过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机油比例有点过高了,30:1就行了
saito小排量汽油机是不好调,祝lz好运

网友A:
用一般的油就可以了93号,关键是机油,要用4冲机油

网友:
怠速

不要对怠速太在意,机小桨也小,飞轮效应也就弱,更何况是四冲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油就可以了93号,关键是机油,要用4冲机油

不要搞错,虽然那是4冲引擎,但是并没有独立润滑系统。所以还是用2冲滑油混入燃油中起到润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油就可以了93号,关键是机油,要用4冲机油

汗。。。。。。

网友(2010-07-11):
用油主要看压缩比10:1以下90号-93号,大于10:1得97,。参考汽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