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0-05-17):
3G和有副翼的到底  好在哪里  操作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呀

网友:
3G版本和有副翼版本动力相差20%以上,飞行时间3G也会更长,因少了副翼等连动机构的零件,所以能量消耗会减少。新的3G都可以通过软件调整,YT官网上也有程序下 载可以自己编程。同时一个飞机身上可以根据玩家的喜好设定不同程度的动作快慢,很好玩。
至于稳定程度,如果3G不稳定,YT不会这么傻新上市的飞机700E\550E都是3G的,这个等于自找死路,早就在全世界给骂开了,目前不稳定的说法基本都是属于调整和设定,电子设备的搭配问题,就和当初YT出700、750、780陀螺仪的时候,大家不会调试都觉得不好用,现在都学会了,都觉得是个可靠的陀螺仪了

网友:
3G还不是很稳定,上无副翼还是得mikado

网友:
板凳的话要引起地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