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个小车床,各位老大帮看看

楼主(2010-05-17):
新手,淘个小车床,还未入手,老板开价2500,各位老大帮看看,在本地二手设备市场里看到的。准备DIY些小零件用,各位老大看看是否值,或是要注意些啥东西。感谢!

我自己目前知道的,就是,卖货老板讲机器没用过,是机电公司倒闭后的样品,电机是380的,谈了下,可以不要电机,自己配220V的,让掉100块钱
量了下,油盘尺寸是115*47左右
,卡盘尺寸好像是120,通孔量了下是28,尾部那个孔,是MT2,皮带边的铁皮护罩锈的厉害。
看铭牌型号是CO625-K,网上没找到这个型号资料。

电机型号JW7134, 380V,0.75KW,1400转,轴16,电机安装孔是90和115, 到买电机的地方,找了好几种220V电机,安装孔好像都对不上,感觉麻烦,各位老大可有高招。

网友:
楼主,380的电机一定要,100块钱,太便宜了。另外配了变频器用380的电机,才叫爽。

楼主:
老大,380的电机,家里咋用,用变频器可以解决么?

网友:
这个床可以!

网友:
380的电机不用变频器,用电容裂相。就是一零一火各接一线,火线上接个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接至电机的第三根线。

网友:
看卡盘三爪,好像用过吧!
再看丝杆全扫牙, 还可用吗??

网友:
错了删掉

楼主:
扫牙?
我把照片放大下 ,丝杆当时看的时候,本身有条槽的,不明白是为啥,就是丝杆缝里油泥比较多,不知道,能不能清洗

网友A:
好床  有挂论么

网友:
这个床有自动纵横走刀机构,丝杆上的槽是用来自动纵走刀的,和cjm250的走刀结构相同。

这样的走纵走刀方式丝杠就像丝锥的一样,很容易损坏开合螺母。

网友:
好床,清洗一下一定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床  有挂论么

老大,商家讲是机电公司样品,没其他东西,挂轮是哪样?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用啥清洗油污和除锈?指点下,先心里有点数

楼主:
感谢小船王,好像是一样的,明天问问新机价格

网友:
是个好床

网友:
这床不错了,找找挂轮啥的,我看可以拿下了

网友:
2500圆,此床值。

网友C:
2500还可以,相中的话可以拿下

网友D:
估计找不到挂轮啥其他东西了,问下各位老大,挂轮是哪样东西,能否发个照片看看,具体有啥作用?是否必须?能否自行配到?

网友E:
挂轮是用来 搭配好 车螺纹的!! 还有控制走刀速度的!!(大范围调节的作用)你这床友1-9的变速手柄(这个是小范围的调整),非常的不错哦,2500很实惠!!!

网友F:
2500很值。赶快下手。

网友G(2010-07-16):
好是好啊。。价格是不是高了

网友H:
感觉大家的住宅都很庞大
这也叫小床?这个活脱脱的就是超重大件啊!

网友I:
好床!2500超值。拿下。

网友J:
便宜,2500超值

网友K:
呵呵。我看了3页没有告诉你怎么选床子的,如果我要买就要看床面子的磨损情况,溜板的配合,各个齿轮的磨损,尾座的磨损,看看各个档位能不能挂上,各个安装螺丝是不是动过。等

网友K:
还有要看看卡盘。有的时候一般都是给你个破的有油泥看不出松来,结果回来都得换,把大托板刮铁销的卸开看看有没有粘着耐磨片啊,来回摇摇看看顺利不。我没买过这种小床子,不过大号的都有这种毛病,要不就是大修过的。要不就是磨损的厉害

网友L:
没用过 这个车床拿下你不会后悔的 带罗顿手柄 干活方便啊

网友M:
有需要变频器的可以找我哦。。。
http://shop59644653.taobao.com/
店长从事工控行业十年有余,有深厚的变频器技术功底
联系人:江滨 ——三晶变频器台州总代理商
手机/固话:13732310120/0576-86567161 QQ:609910299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岭市长屿万昌路9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