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低级的问题,别笑啊。真的。

楼主(2010-05-17):
是不是什么控都能和同一个接收连接?也可以一个控飞两架飞机吗?配两个接收。控和接收怎么连接啊?对不起,多问了几个问题。高手们一定要回哦。回复是种美德。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频段和频点

网友A:
只要是同一频率的,基本上一个发射机可以有控制n个接收机,我的一台FTB就是我的所有固定翼的总司令,T9是直升机大队长

网友B:
 这个嘛,就跟你听收音机一样,就比如有一个收音机,要听什么频道就挑什么频道

楼主:
怎么设置频率呢。我9X的控。

楼主:
欢迎回贴,别忘这是中 国的传统美德

网友C:
如果你的9x是可调频点的高频头,用螺丝刀旋转高频头上的旋钮可以设定不同频率。如果是插晶体的,就需要成对换成其它频率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