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铣床把床脚给铣薄了,会对导轨有影响吗?

楼主(2010-05-17):
想找个没有大小托板的小车当铣床的第四轴,这样尾顶也能用上了。但是小车的脚太高了,有差不多10多厘米,请问如果用铣床把床脚给铣薄了,铣到大概4CM左右,会对导轨有影响吗?比如影响平行度或者其他变形。

接交易区达瓦兄的图用下,就是打了红点点的部分全部铣掉:

床脚

床脚

楼主:
之前有前辈建议用线轨,但是线轨一来非常昂贵,二来安装要求也很高,配合面都要刮铲的。如果用小车改的话有现成的床头箱和尾顶可以用。找个带尾顶的二手手板床就可以了
还是借达瓦兄的图,从车床的顶上看,导轨之间有横梁连接,想着只要保持这个横梁有一定的厚度,比如有2~3CM厚,导轨应该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

床体顶视图

床体顶视图

网友:
影响是肯定有的,强度也会降低,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
绝对会降低强度,貌似FANG老大说过他的CM615放不水平都会变形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真浪费,
有卖十字台的,
你买个回来用就可以,
而且还多个轴!

楼主:
铣薄了之后想要安装到铣床的工作台上的,不是就这么直接用。想着工作台也可以提供支撑的。

小车头箱
|+-------+|                                          +--+
|---------+--+| 小车主轴               <==+---+ 小车尾顶
|---------+--+|                                    |      |
|            |                                         /        \
||||||||||||||||||||||||||||||||||||||小车导轨|||||||||||||||||||||||||||||||
============铣床工作台============

网友:
别浪费,我见过这种附件分度头加导轨加尾顶个头不大。过两天去南京路时给你拍两张

楼主:
考虑到以下几点:
                                                                 用立式旋转工作台改第四轴                          用小车改第四轴

1:保留第四轴车的功能                                           不行                                                      可以
    (铣刀作为动力刀头)                              蜗杆本身无法承受高速

2:第四轴分度功能                                                 一般                                                           佳
                                                                涡轮蜗杆回差调节困难                     步进电机同步带驱动小车主轴,高细分分度

3:尾顶                                                                较难实现                                                 较易实现
                                                                  带尾顶的工作台价格很高                带尾顶的小车好找而且价格不高

4:尾顶左右移动                                                  较难实现                                                 较易实现
                                                         将尾顶安装在线轨上需要对尾顶再加工                 有现成导轨可用
                                                            直接用T槽作为导轨精度不足

5:精度调整                                                           较复杂                                                    较简单
                                                       床头与尾顶间的同轴度难调整                             按车床调整方式调即可

.....只是考虑了这些......还请各位前辈多给点意见吧~

楼主:
谢谢63583960兄! 请一定多拍几张! 谢谢!

网友:
pp这样搞不划算呀。

网友:
一铣完就会变形了,强度减小很多,另外应力重新分配,精度绝对影响,重磨导轨!

楼主:
明白了,如果需要重磨导轨,那还真是不如在工作台上装两条线轨,把尾顶装在线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