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求助

楼主(2010-05-17):
论坛上收了个二手的DS520 陀螺是GP750,通电后抖动
陀螺仪
,
舵机
没反应…需要用手动一下舵机,舵机才反应…用另外一个陀螺HB730也一样情况…请问DS520都是这样子么?

网友A:
舵机电机有问题了
换电机

楼主:
原帖由
llhzzq
于 2010-5-17 19:01 发表
换电机
能请问下朋友去哪里能换电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淘宝搜或相同型号的

网友C:
那种电机是买不到的,520电机的通病是电刷问题,故障点是电机是电刷不行了,可以修复,用报废的410M电机的电刷弹片直接焊接代换后,520的寿命会提高N倍

楼主:
哎
看来520不行…绝对不能收二手的…

网友D:
舵机本来就有寿命。。。何况你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小时。。。贪便宜问题就多了哦。。。陀螺仪2手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