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E020 电机改装散热。效果明显

楼主(2010-05-17):
lama E020 电机改装散热。效果明显

网友:
强度够吗?
太麻烦了吧?
为什么不打孔?

网友:
还不如上点散热片呢

网友:
强度应该够了吧,,看图上只是打了个铡洞,

再加上有顶部,和底部的圆在撑着,估计不容易变形,

呵呵,

楼上的说加散热片,呵呵,

这种散热效果可能不是单纯的加散热片能比的。

电机转子,转动的时候可以从侧洞带动空气进行传热,效果比封闭利用外壳传热要好上数倍。

网友:
加散热片。004用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我喜欢020 大lama

网友:
电刷始终是关键点,有刷的都会寿终正寝

楼主:
注意看,喔,,

这电机可以换上面的盖子,估计,就可以换电刷了,基本上没伤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