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Y520的疑惑

楼主(2010-05-17):
有兄弟知道GY520 放在600 上有问题吗,我放在尾管座上,油机震动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性能,

网友A:
不能放在前面么...

网友B:
没问题,我就是i这么放的

网友C:
520对震动比较敏感,说明书上说装在大机上要用2块PU垫,而且中间要加一块金属减震片,祝楼主爽飞.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D:
我的放前面,舵机上面,安个陀螺仪架,很好用,还有头罩保护一下,防油、防雨、防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