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季风900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7):
上面是桅杆和船体的结合部位,深度太浅,以至桅杆装上去之后容易摇晃。

上面是桅杆的插入部分,圆柱体的长度8mm,剩余的塑料部分9mm(不考虑突起的三角部分)

装上后的效果,可以看到桅杆上露塑料套子还是出来了有6毫米之多。套子下面有个多出来的一圈是垫片,厚度不到2mm,如果厚度能延长6mm,则桅杆和船体的结合会紧密得多。不知道这是否算设计缺 陷?

船架也不知道如何组装,似乎缺零件。

网友:
o(╯□╰)o
盒子里还有两个塑料架子了。。

网友:
也许帆船就是要动手自己改的,没有什么套件是拿来就能顺利安装的,我的两条船都改了不少,不知道国外的套件如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楼上的关心。国货的说明书和零件摆放方式都很不科学。支架的关键零件藏在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如果不是准备扔盒子,还真发现不了。而说明书中大的安装部件位置关系没有描述,倒是专门有张照片教我在遥控器里装电池的。似乎没有这张照片,我就会用没有电池的控来玩帆船似的。

网友:
桅杆是站在甲板上的,桅杆的状态是靠前后拉索和左右的拉索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