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什么设备来录视频?

楼主(2010-05-17):
首飞
FPV
刚刚成功,想把视频录下来与大家共享,两个问题:
1、质优价廉的FPV录制设备,有没有推荐?
2、想在FPV驾驶(我用的是视频眼镜)的同时,录制视频,应该怎样接线?
刚刚入门,还请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A:
请教一下LZ,你用的哪种视频眼镜,效果如何?我也正想入视频眼镜。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在坛子里搜一下便宜的录制设备看有没有好的介绍,然后买到设备按说明书就知道如何录制了!

楼主:
顶上,继续求解。大家多多推荐一下!

网友C:
我也在找

网友D:
在淘宝上搜“行驶记录仪”看看。录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