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见鬼了,差点出人命!

楼主(2010-05-17):
简单说说整个过程:首先正在悬停,突然 ,其中一个斜盘舵机球头松脱(炸机后发现),JJ往一个方向斜飞,我立马熄火,JJ还是装上了墙……
把JJ换了主轴后,上大浆,手持机身,推油门,感觉不对劲,继续加油, 油门反向了!突然,一片浆成下图那样!我都没反应过来,飞出的泡沫击中我,会是怎样的后果!
请高手指点,为什么我的JJ油门变反向了?是不是见鬼了

网友A:
油门就算反向了,因为大小齿盘之间有单向轴承,因此即使全油门反着转,大桨也不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就算反向了,因为大小齿盘之间有单向轴承,因此即使全油门反着转,大桨也不会转的。。。

什么道理?
油门反向跟电机转向是没有关系的
lz应该表述有问题吧?
油门反向指的是油门通道反向,即最低点和最高点对换位置
如果是电机反向,就是这位兄台的意思,是由于电机的任何2根线对调会产生这个情况
根据lz的图片和表述,我感觉是油门行程不对了

楼主:
我都没改变遥控设置

炸机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油门行程我也没调过啊?
电机2根线对调,这也不可能,炸机后我都没动电机,再而,正如LS说的电机反向一说,我的大浆也并没有反转。
油门反向,高点相反,这也不可能,我推油门杆到顶,电机并没有停止啊
见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机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油门行程我也没调过啊?
电机2根线对调,这也不可能,炸机后我都没动电机,再而,正如LS说的电机反向一说,我的大浆也并没有反转。
油门反向,高点相反,这也不可能,我推油门杆到顶,电 ...
估计电调挂了

网友:
LZ表达不明,围观下~~~

网友:
应该是LZ不小心碰了3D模式开关

楼主:
电调挂了?

明天详细检查剖析,谢谢各位关注,睡先

网友:
可能在3D模式吧

网友:
恩,极有可能却到3d了

网友C:
万一楼主睡了一觉起来,一切又正常了,那楼主就要请个道士来做道场了。

网友:
多半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楼主睡了一觉起来,一切又正常了,那楼主就要请个道士来做道场了。
我試過拔了再插就正常直到現在.是否很邪

网友:
你要完蛋了。。。。。。
小JJ在室内飞,冲撞了什么了

网友D:
楼主的情况我遇见过,我相信楼主之前没有做好油门行程确ren吧,而导致油门收到底电机还在转吧。我之前有过一次炸机而断电机轴,换了新电机就飞,起先也还好,再次炸机以后就出现楼主的情况了,油门收不了,当时我都郁闷死了,还以为电调不行了呢,后来上网请教高人,才知道我没有做好油门确ren,据高人说,每次调完机机,最好要做油门确ren,是为安全起见!!!!!!

网友E:
是否开錯了mode呀.楼主用的什么桨...黑白配..

网友:
小心无大错,大意出人命。。起飞前仔细检查很重要。。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是怎么反向的

楼主:
找见飞出的泡沫桨

高速飞出,泡沫都能使我致残!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设置

帮忙看看设置正确否

楼主:
回18楼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情况我遇见过,我相信楼主之前没有做好油门行程确ren吧,而导致油门收到底电机还在转吧。我之前有过一次炸机而断电机轴,换了新电机就飞,起先也还好,再次炸机以后就出现楼主的情况了,油门收不了,当时我都郁 ...

我的JJ通电后,一起正常,向上推油门杆,大桨旋转,但是JJ得到的不是升力,是相反的,油门收到底,电机同样也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调挂了

JJ通电后,电调同样有发出正常确ren声音,这样是挂了吗?请问如何测试时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开錯了mode呀.楼主用的什么桨...黑白配..

MODEL模型没错,MODE模式也没错,你看到的是白色木浆,装机换下的。

网友F:
电机接反了

楼主:
我是新手,表述也不够清晰(文化水平低)

模型知识懂得甚少,请模友教教

网友:
如果楼主用了hold模式,拔电源,关机,然后开机,这样会导致电调的最小油门会发生变化,电机上来就会转的。

把控的所有开关放到正常位,然后再开机,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放心,可以先确ren最高油门,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接反了

炸机后,只换了主轴和横轴,其他没动过,电机怎么接反了?鬼使神差!

网友:
那你的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把你的JJ整个发上来

楼主:
一语惊人

我换横轴的时候,装上桨夹,就感觉不对劲,我去看看

楼主:
第一张图

浆没装反呢,不过,桨夹确实点不对劲,感觉桨夹两头往上翘似的,不会也分左右吧

网友:
室内不要飞

楼主:
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没装反呢,不过,桨夹确实点不对劲,感觉桨夹两头往上翘似的,不会也分左右吧

如果往上翘就是横轴弯了,顺便说一下检验横轴弯曲的快捷方法,用螺丝刀旋一头的横轴螺丝,手摸另一头大桨夹,如果感觉晃动则是横轴弯了

楼主:
横轴已经换上新的

主要问题还没能解决!
推油门杆,JJ是向下沉得,油杆越置顶,下沉越明显

网友:
表述错误,不是油门反了,是螺距反了吧

直接倒飞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