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450sport 尾管松动 问题

楼主(2010-05-17):
亚拓450sport的尾管松动  固定垂直翼的螺丝我都拧断了  靠机头那边的螺丝野扯滑丝了两颗 热~~~
我检查过垂直翼那块熟料卡座 是放在尾管的洞里面的  好像那个洞洞大了点  弄紧了用手还是可以扭动

求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
尾管加厚一点点就好,涂些502或者缠一圈胶带都可以

网友:
根据间隙垫东西吧,不同重量的A4纸厚度不一样,从薄的开始垫吧。
还有不可逆的办法,比如尾管固定座中间相对的面挫掉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sport的尾管松动  固定垂直翼的螺丝我都拧断了  靠机头那边的螺丝野扯滑丝了两颗 热~~~
我检查过垂直翼那块熟料卡座 是放在尾管的洞里面的  好像那个洞洞大了点  弄紧了用手还是可以扭动

求高手 ...

垂直尾翼没问题的啊,本来就应该可以有一点调整范围。Sport真正的问题是尾管座不紧,尾管会滑动。可以在尾管末端涂一点502或者干脆换冰人的升级件。

网友:
确实夹不紧,我的也能转动,也没管他。

网友:
换冰人的升级件吧,不暴力飞行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