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遥控手法,希望小走弯路。

楼主(2010-05-18):
请问抓遥控杆是用一个拇指还是用拇指加食指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是新人,建议用拇指加食指。

网友:
新人还是用拇指上手快些!

楼主:
请问用两只手指和一个拇指有什么不同啊,那个有好处啊?

网友:
二指禅相对来说能把上下和左右的动作分清楚,一指禅就容易混在一起。

网友:
哦.分別大嗎

网友:
手大可以用姆指+食指,手小用单指,欧美用姆指+食指较多,亚洲人用单指较多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一指禅是不对的呢

网友:
你用脚指控也行,
只要用着舒服,控得灵活就行

网友:
个人习惯!
如果你的手指灵活而且长的话,用单指,中指切ID开关,有的用十指切换ID开关!没有特定要求!

网友A:
哈哈,应该自己用着顺手就可吧,刚开始练模拟器,我是有拇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应该自己用着顺手就可吧,刚开始练模拟器,我是有拇指的

有拇指?瀑布汗。。。。。。。

网友:
我之前也是用拇指按的,现在改了,才十天左右,很成功。

网友:
我从一开始就是用单指。

网友:
建议两只蝉!!!

我正在改两只蝉!!!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总是有人在问,也总是有人不厌其烦的在回答。

楼主:
17楼的兄弟,新人多啊!!大家都照顾一下嘛!

网友:
要善用搜索,善于潜水看老帖,同样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
先压指练吧,熟练后改圧+扶

新手就美国手吧

网友B:
用什么手指先不说,个人建议非测试时,要么不拿控,要拿控就勒上吊带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