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5-18):
刚学的单片机想自己D一个混控器,不过信号之间应该不是简单的+-法,应该怎么运算呢?

网友A:
加减乘除法都要

网友B:
原理就是一个数学公式。有了数学公式,写程序随便找谁都行

网友C:
没有原理,就是按输入按照要求变成输出

网友D:
俺已经用单片机做了个混控器,可将油门和4通道混成两路油门信号,适用于LAMA等~~~~~~~~

网友E:
这个太难说清了

楼主:
那就给个公式吧,程序我自己已经会写了

网友C:
公式=你想要做什么

楼主:
做个混控器而已

楼主:
找到了
servo1 = (ch1_high_time + ch2_high_time)/2;
servo2 = (1500 + ch1_high_time/2 - ch2_high_tim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