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温度高失控是啥型号的接收机?

楼主(2010-05-18):
以前看贴子说温度高了后有些型号的接收机可能会失控,现在夏天到了,想知道是哪些型号的,哪个兄弟知道麻烦告诉一声,我看自己用的有没有失控的可能.

网友A:
2.4g

楼主:
所有的2.4G还是某几个型号的?望上将明示.

网友B:
所有的品牌和型号2.4g都有这个危险,温度有限制的,一般你不要用泡沫包裹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听说有 低温失控的,到没有听过 高温失控的啊
有多高温度啊 ?

网友B:
任何电子设备都有温度限制的,你把手机扔到煤气灶边上,看看能不能用,接收机也是,好像不要超过80度

网友D:
记得是603,反正是车用的高速接收机用在3PK上的,和飞机控没啥关系,现在futaba出新的4pk了,603也换新版本了,估计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