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6a可以玩直机么

楼主(2010-05-18):
下面有个可以调的
之前是说用来玩
模拟器
的
那那个固定翼模式就应该能互换啊

网友A:
6A只能玩固定的吧,6C是可以固定和电直都玩的。不过6A玩模拟器里的电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6A 只能玩普通十字盘的直升机 CCPM的直升机就不行了。6C 能玩CCPM的直升机,但是固定翼混控模式 比6A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