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段自己去年的FPV录像,效果还行。

楼主(2010-05-18):
1.2G视传加电视卡录的。载机是翼龙。

网友:
强烈要求转速大哥出示相关的配置。好清晰啊,好喜欢啊,我要配置!~!

网友:
效果不错,上了YOUKU还满好,原来录得就更好了。

网友:
视频质量很高的说

飞行航线安排的也很合理。视角干净,看过就让人眼前一亮。牢记在心

网友:
这是航拍吧?如果真是FPV录像的话,那么飞机起飞尤其是录像最后,飞机降落地面的那一刹那,如此剧烈的振动,通过微波视传回来的FPV画面都没抖一下,说明LZ的功夫确实了得。呵~

楼主:
不是航拍,这段本来有20多分钟,有干扰的画面都被剪掉了。挑了一些比较好的片段组成的。
如果是航拍,这效果还好意思放上来,丢人都丢大了。

网友:
450装了试了一下,简直太难飞了,漂移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子是300多块的国产头子,我自己找厂定的,按我的要求做了设置,别问型号了。虽然清晰度和色彩表现可以,但对强光的控制还是不行,成本还是决定性能的.没办法. 我也没钱买更贵的头子.
视传是百通800MW 1.2G ,不过我 ...

有这么好的摄像头,这么就不多定几个啊,玩FPV的人看了视频的人估计都是想要一个的

楼主:
我觉得头子没什么特别的,可能是设置更加合理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