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推荐个LOGO400的锁尾舵机

楼主(2010-05-18):
同标题,先谢了!!!!

网友:
Futaba BLS 251
MKS BLS980也不错

楼主:
MKS 980标准舵机,用不了吧

网友:
楼上的,251不是标准舵机吗???

尾巴是可以用标准舵机的,我的251就在400上面服役

晕的,忘记推荐了,推荐251  MKS我不推荐用,我有2个980,一个虚位小,一个虚位很大,2个都是新的,

网友:
我现役有3个标准尾舵机:
Futaba S9251,这个最老,已经折腾了多年了.现役在LOGO500se上,依然没有虚位,性能完好.
Futaba BLS251,这个用半年,在JR260上,也没虚位,性能完好.
MKS BLS980,这个用半年,在AX90机上,也没虚位,性能完好.

感觉980用着还不错.性能上,我感觉不出与futaba的区别...
至于虚位问题,可能我RP比较好,没发现有.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答,查了一下LOGO400无副翼只能用中型舵机锁尾啊,不知两位是否用了升级件

网友:
LOGO 400尾巴用什么舵机呢?想搞只有副翼的来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答,查了一下LOGO400无副翼只能用中型舵机锁尾啊,不知两位是否用了升级件

logo 400我也是用251
對屁股左邊是放標準大小, 右邊是放中servo的啊
你看清楚, 不用另加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 400我也是用251
對屁股左邊是放標準大小, 右邊是放中servo的啊
你看清楚, 不用另加配件的

晕啊,你要是早点回答我就好了,我尾舵机和LOGO同时到了,到了后才发现可以安装标准舵机 ,还是感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啊,你要是早点回答我就好了,我尾舵机和LOGO同时到了,到了后才发现可以安装标准舵机 ,还是感谢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剛上這裡不久
其實之前也有其他大大說了用251
可能你沒看到
沒事啦, vbar放bls251 或中大小的3500g都非常好反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