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

楼主(2010-05-18):
我去年12月份买了天地飞8 2.4G的遥控,使用到今,出点小问题了。
问题描述:我打升降舵的时候升降的
舵机
抖舵,打其它舵均正常。我就把升降舵换到其它通道来试,结果还是个通道CH2抖,其它均正常,接收是天地飞原装赠品7通道接收。然后我就换一个天地飞原装9通道上去,也按照上述重新试了一遍,还是同样问题。现在求助于天地飞,我的到底是接收还是舵机问题,还是控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已经排除舵机
接收的问题 了
替tdf说句话,返厂吧

网友:
该反厂了

网友B:
你都换了 舵了 还是通道问题
证明舵机没问题
你都换了 接收了 问题依旧 概率上说应该 舵机没问题
就剩发射的 电位器了
你可以 改下电位器 看看 就象 遥控器 换手的方法那么改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我的也出现过 现象是不动摇杆时不抖 一动就无规律的抖 原因是升降舵电位计的连线接触不好了 重焊下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今天找老手试了确定是遥控电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