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入雷鸟,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8):
新买雷鸟,很是心酸..
第一天仔细检查没敢上电...用
模拟器
试了一下,油门右手向下推起飞,向上推降落,纠结..
第二天先充电..发现给的电源只有二点几伏(用手摸还能变成四点几伏),换了个大个的稳压电源把
电池
充完了电...
开控,开机,中间的绿灯一直闪,其它两个灯不亮,一会儿后试着用一下控,两个
舵机
能被控制,两电直无反应...
谁见过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还是卖了吧,现在没人玩这机子

网友B:
第一天,油门方向反了,在控上把第三通道设置成反向就可以了。
第二天,因为油门反向了,所以接收机不会启动电机,这是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油门如果不在最低位通电后电机转动伤人。

楼主:
楼上正解。
确实买的后悔了。
今天大桨断了,问了几家都没有卖的。大家谁知道哪有卖的或是用哪种桨可以替换?

楼主:
不要笑,要帮助~

楼主:
真的木办法了吗?

楼主:
大家帮看看,下面几种机型的大桨能用在雷鸟上不?
esky E004
丘比特 v3

网友B:
E004的大桨和雷鸟的大桨翼形基本一样,只是单薄点,完全可以代用的,我以前这样用过。丘比特的不行,因为桨不一样。

网友C:
雷鸟和004我都在飞。雷鸟(或004)不改无刷的话简直没法飞。LZ还是改了吧。另004和雷鸟的大浆可换着用。

网友D:
论坛商城有大桨卖的,还有火腿丁与江鸟的TB上都有,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E:
我是新手,还没出手。LZ觉得后悔用雷鸟,能不能给推荐个入门机器?

网友E:
被光笑啊,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啊!555

网友F(2010-06-21):
如果楼上 愿意转让请联络我!
如果楼上 愿意转让请联络我!正愁没配件呢!!!配件好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