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雕刻机做个齿轮片--有酬谢

楼主(2010-05-18):
本人搞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调节收台的齿轮片没有了,想修好它,请网友帮忙制作,具体数据直径31MM60个齿,片厚2MM,材料最好是尼龙,没有尼龙透明白色有机玻璃也可以,数量4片,其实只需要2片,我怕自己在装配中搞坏,多做两个。去广告雕刻有机玻璃字的地方找人加工,人家说没有矢量图没有办法加工,齿轮图我又自己不会画,,我目前有从朋友处拆下的实物齿轮可以供参考,那位网友能帮忙请与我联系,13121118822---老关,齿轮做好必有酬谢。

网友:
雕刻机做齿轮 有点慢,4轴能快点。

网友:
我可以帮你用线切割割金属的齿轮,如果不知道模数且又算不准的话最好把一组齿轮都换了
QQ:27561105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回答,这个我不太懂,感觉实物齿轮的齿就象锯条的齿一样。比真正金属齿轮工艺差远了。
继续请网友帮忙。

楼主:
LESON网友你好,你的办法很好,做一个金属齿轮我的另外一个塑料齿轮的寿命可能就要短很多,整体做两个配合使用很好,但是现在有的另外一半是有小齿轮直径11MM还带有一个34MM直径的一个象滑轮样的东西,这个你的线切割可能就不好加工了。
一会我上图给你们看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齿型要求不严,自己做吧。找个铝片或PCB板。一个小台钻,一晚上就做好了。

楼主:
关键是我在直径31MM的圆上分60个齿分不均匀,那位有好办法?

楼主:
需要请网友帮忙加工的齿轮照片

这是我需要加工的齿轮片。

这是我需要加工的齿轮片。

这三张图片是与齿轮片配合的齿轮(滑轮)三视图。

这三张图片是与齿轮片配合的齿轮(滑轮)三视图。

楼主:
那位有好办法在直径31MM的圆片外圈上分60个刻度,这样我的齿轮就有办法自己用什锦锉和小钻头加工了。再次向提供方法的网友表示感谢。

网友:
你不是有实物齿轮吗。先在铝板上打个中心孔,用螺丝将铝板与齿轮拧在一起。用尖细的笔或刻刀描出齿廓,然后再确定打孔的位置和孔径。

楼主:
谢鱼儿山网友,感觉还是有点难度,可否有什么办法让雕刻机给画个记号分一下?请你再给想想办法。

网友:
那就机械制图,用打印机打到单面胶纸上。然后粘到铝板上自己加工。雕刻机俺不懂。

楼主:
谢谢你的主意,粘上一挫,可能容易将粘好标志挫跑,挫掉,感觉还不是稳妥的办法,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网上还有一种方法就翻模复制,常见于手工模型制作上,不妨去看看,如果自制不易成功的话,最好还是找替代的齿轮来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主意,粘上一挫,可能容易将粘好标志挫跑,挫掉,感觉还不是稳妥的办法,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定位。将小孔的孔心确定了,活就干了一多半了。修齿形就看自己的手艺了。

网友:
有一套铜的可以送给你,大的31小的11

楼主:
要的,要的。请收短信。

网友:
这个齿轮是模数0.5的。

齿轮.dwg

网友:
下面那个图标是CAD格式的齿轮图纸图纸。

楼主:
先收下16楼网友礼物,当然要给报酬,有机会将18楼网友的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读卡器找不到了用摄像头拍的,邮费自理不能用别怪我

楼主:
楼上网友你好,仔细看了图片,比我的齿轮片要厚很多,不合用,在此向你表示谢意,给你添麻烦了。再次表示感谢。
那位网友给提供一个土办法,在31直径MM的圆片上分60个齿轮刻度,然后我自己挫一个。

楼主:
继续求助那位网友帮忙加工两个直径31MM,两MM厚,共计60个齿的齿轮片,可能模数是0.5的,谢谢垃。

网友:
你可以用CAXA自己画一个,里面有齿轮画图程序,只要输入齿数和模数自动画出来,也可以让线切割给切个1mm厚的铁板当模具放在有机板上自己锉出来,也可以拿着矢量图到雕刻店用激光机切出来,雕刻店一般不会画图,搞广告的很少会画机械图的(这个我清楚,我以前搞过雕刻店),有机玻璃激光切最省事,价格也不贵。自己画图20元以内应该能切下来。

网友:
你这个就是模数0.5的标准齿轮。

楼主:
好的,谢谢了,正在采用你的第一个办法,做一个模板,自己挫一个。

网友:
wq还是自己搞定吧,

网友:
收到楼主的短信息,下午就顺便做了一个,你看下是否可用

楼主: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请收短信。

网友A:
28楼做得不错!是手工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楼做得不错!是手工做的吗?

呵呵……手工怎么能做的出来,至少我是没那个能力
这个是用线切割割的

楼主:
LESON 网友你好,已经短信给你,谢谢你的帮忙,我的问题已经得到LESON网友的帮忙解决,在此向提供各种建议,帮忙的网友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