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急急急!!!为什么的电机不转了,麻烦都看看

楼主(2010-05-18):
我问下 我的飞机哈  昨天刚上起电池打开遥控器  电机转得很快  于是我手忙脚乱  直接关了遥控器  但是电机仍然在转   我情急之下就直接拔了飞机电源  然后第二天 我玩模拟器拔下了晶体  不是要矫正下午 我拿出来玩   先插上飞机电池很发射器的晶体
电机抖动了几下 也稍微转动了几下  很慢 很慢的没规律   然后接收机的灯亮了  鸣叫了十多声  然后就停止了  但灯仍然亮着的 我把油门拉到最小 然后打开遥控器 拉动油门就没反应了   但舵机可以控制
   可以保证 接触正常 电池都有电     麻烦各位高手99这个怎么办!!!!!!!!!!!!!!!!!!!!!!!!!!!!!!!!!!!!!!!!!!!

网友:
重新设定电调的行程最大最小值,然后检查有没虚焊电机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