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 6100e接收机真伪?

楼主(2010-05-18):
网上看到这两种图片,大家买过的是哪种?有没买到副厂的?

网友:
这图照的还是相当有水平的,我只看到好像PCB板长度不一样,然后天线颜色不一样!
另外有没有正面图看啊?

网友:
那一片绿色的字纯当色盲掉了
谁会在买之前把它拆开来看pcb呀,线的颜色也不一定全是一样的吧,不清楚

网友:
现在真是...
不过这个山寨的好像淘宝卖得很好很好
查了一下 真是便宜...
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几个月前我提到过AR6100的假货当时没有人信哈。

总而言之,现在AR6100有台湾造也有大陆造,但是AR6110只有台湾造,大家自己选择吧。

不过我已经把所有JR设备出光了,全面转FUTABA了,FUTABA虽然接收贵一点,但是毛病比JR系列少,性能也好。

最近澳洲这边有一个FUNFLY,JR设备有5台空中Lockout。。。。。

网友A:
楼高了T8F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高了T8FG了?

对,T8FG, 原配6008HS,外加一个6008HS,外加一个617FS,三个接收,目前够用了。

网友:
我最近打算玩KT机来的...
特意把DSX9找出来用,打算买6100E 来用。。。

网友B:
手头有十来个dsm2接收机,彻底套牢。。

网友:
电容用有脚的?还悬空着?看来两个都不像JR的哦

网友:
单纯从PCB来说原厂的虽说要相对薄的多但是比副厂的那板子质量好得多!

网友:
没发现失控就OK!又不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如果国产能仿出个DX11来卖1000元!我立马买!电子元件,软件一样就OK了,何必非搞品牌!(要抵制被品牌暴利忽悠)
(支持山寨,只要质量过硬多多益善)!

网友:
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换高频头,上飞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十来个dsm2接收机,彻底套牢。。

可以考虑便宜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便宜出

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哈
高频的PCB板都是薄板,为了降低板间电容对电路的影响
下周去HK,如果价格合适准备入multiplex royal evo9,就不怕套劳了。。。

网友D:
不知有没有人去北京模型展,我专门去spektrum的展台问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可以用和原厂的基本没区别,原厂6100e已经停产了,这批卖光就不会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便宜货,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去问过的应该都知道,反正我多买了几个,不过这两天又降价了,买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有没有人去北京模型展,我专门去spektrum的展台问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可以用和原厂的基本没区别,原厂6100e已经停产了,这批卖光就不会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便宜货,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去问过的应该都知道,反 ...

不会的,肯定会涨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十来个dsm2接收机,彻底套牢。。

哈哈,套牢,  我已经解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有没有人去北京模型展,我专门去spektrum的展台问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可以用和原厂的基本没区别,原厂6100e已经停产了,这批卖光就不会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便宜货,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去问过的应该都知道,反 ...

能否PM一下具体原因,最近要入手多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