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发动机架和空气过滤器

楼主(2010-05-18):
给50元的发动机做了个机架 ,加了个空滤 用摩托车上的改的

网友:
排气比較厲害

楼主:
自带的  一共花了93

网友A:
你这个是用摩托车油滤改的,严格来说。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东西如果量大可以定做,价格绝对不会超过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摩托车油滤改的,严格来说。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东西如果量大可以定做,价格绝对不会超过10元一个。

我的意思是 发动机   离合器 排气管是一起买的一套 共计93元  那个油虑不知道多钱  修摩托车换下的

网友A:
那油滤几元钱,不超五元!我的意思是定制空滤不超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油滤几元钱,不超五元!我的意思是定制空滤不超十元!

不知道啊 换下来的    我准备把里面滤芯换成海绵,  换新时候的也就是几元吧

网友:
海棉里可以适当加入少量机油,吸灰用。

网友:
哪买的 给个联接

谢了

网友(2010-10-27):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发动机+离合器+排气管一套共计93元一套93,从哪里买的啊,小弟也去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发动机   离合器 排气管是一起买的一套 共计93元  那个油虑不知道多钱  修摩托车换下的

楼主的发动机+离合器+排气管一套共计93元一套93,从哪里买的啊,小弟也去买个

网友:
排气筒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