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N个机都失败

楼主(2010-05-18):
最近做了N个机都失败,前拉的稳 定,摄像头不好固翼,后推的又没有合适的!难道要放弃
FPV
!!唉,FPV太麻烦了!

网友A:
买天行者吧

网友B:
做一个飘飘机,保你飞的爽

楼主:
正有此意,但是没有合适的马达,请教点
我的马达有两个 一个是2212 1000KV
另一个是2212 1400KV
我的想法用2212 1400KV的马达配8060桨做后推飘飘!但会不会打到尾杆呢!如果把电机座做高,推力线将会完全改变!,难啊!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照这个图上面的做一个,前拉,摄像头也好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