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显示 BACK UP ERROR ,急求解决!!!!!

楼主(2010-05-18):
开机显示上面错误,还有报警声 改怎么解决

网友A:
flash里面的东西丢了,可能问题比较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次玩大了!!!!

网友B:
控上的开关全部往后扳

网友C:
第二例
还是以前的那个?
真搞不明白flash不是掉电保存呢嘛,怎么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