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牌子的,是1.2G好还是2.4G好?

楼主(2010-05-18):
第一个:1.2G/1.3G 800mw 视频收发
第二个:2.4G 500mw 视频收发 7-15V 带音频

我想买第二个,工作电压宽不怕电量不足,而且不用买音频
店家说第二个500mw的可以发2km,和第一个差不多!!于是很疑惑啊,按道理说第一个波长长,功率大,应该传更远才是
又在论坛上听人说1.2G 800mw会影响控的接受

大家的经验呢?是不是买第二个更好点?

网友:
我买了1.2G的,后来还是换成2.4G的
2.4G的天线好找多了,1.2G的天线真的很难找!!
至于距离,1.2G用原装的天线只有100M,2.4G刚收到货,还没试

楼主:
不至于那么短吧 看论坛里说1.2G的还可以啊?期待你试的结果

楼主:
怎么感觉坛子里大家都不喜欢交流经验啊…

网友:
1.2G指向性没有2.4G强,2.4G的绕射性没有1.2G强,2.4G效率比1.2G强~

楼主:
懂了~
哈哈
该洗洗睡了…

网友:
1.2G大部分频道都处于敏感的违法频段,考虑到那个造价,不在违法频段里面的也很有可能漂移到违法频段,上次重庆还因此进去一个模友。
我建议你还是用2.4G或者5.8G,别去冒险。

网友:
2.4G和控冲突吧?

网友:
2.4g和2.4g的控有冲突 这个我试过 6ex一开 2.4g就没图像或者杂波很多
1.2G 800mw 用原装的天线也飞过500米左右 图像很好 你100M就不行了 也太夸张了吧
另外好像1.2g和2.4g的天线是通用的

网友:
1.   2。4G干拢是挺多的(干拢多,挺烦的),这个视环境也定,大部分环境下干拢多过1。2G和5。8G。
2.   5。8G干拢也少,因功率低(200MW),尽管效率高,实测传输距离还是短了点。但耗电小。
3.   1。2G距离和干拢都比较不错,综合比是较好用的。而且技术成熟,可靠性高。我就是选用了1。2G飞长距离,5。8G短距离,2。4G放箱底,或在家测试摄象头了。
4。2。4G和1。2G的图传肯定不能和2。4G的控合用,我试过了,距离大为缩短,图象也受控干拢。只有5。8G的图传和2。4G的控能配合用,没有相互干拢现象。

网友A:
1.2G的我是用原装天线,在一个公园里实测的,大约只有100米不到,后来才换成2.4G的,昨天测试了 ASSAN 2.4G的高频头对2.4G的图传接收天线和天线接触到的时候有少许干扰,只要离开5CM,其本上没有干扰

图传发射对控的接收还没测试,改天测试!

网友:
测试环境就是这里!

网友:
昨天还测试了2.4G图传加14DBI的DIY平板天线的距离,在室内,,大约只有50M不到就没信号了!1.2G的穿透性能地确是好很多,2.4G看来只能元挡的情况下才能远距离传输!

网友:
理论上说,1.2G是绕射性强,穿透性一般,,,2.4G是穿透性强,绕射性一般,,,但在我们飞行的城市中,还是用1.2G的图传稳定些,空旷的地方用2.4G,当然不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评论,,,不过有一点,,就图像质量而言,2.4G绝对比1.2G好!不管从色彩与清昕度上来比.

网友:
的确,2。4G的图象质量是好些。
长距离飞还是要1。2G,考虑到环境的变化,还有飞机所飞过的地点2。4G的设备多不多的问题(比如手机中继站或大功率2。4G发射设备等等),综合来看,还是1。2G强些,可靠些。当然距离短,环境不复杂,两者没有多大差别了。选什么频率看自已的情况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G的我是用原装天线,在一个公园里实测的,大约只有100米不到,后来才换成2.4G的,昨天测试了 ASSAN 2.4G的高频头对2.4G的图传接收天线和天线接触到的时候有少许干扰,只要离开5CM,其本上没有干扰

图传发射对控 ...

你用assan2.4G控和2.4G图传来飞,然后告诉我们能飞多远

网友:
图像好不好,没看见谁说是根据理论还是根据设备。
根据手上的设备得来的说法,有什么用?不同厂家设计不一样,质量不一样,怎么对比?
或者说这些山寨图传,2.4g毕竟商业化的产品多,抄起来容易些?
玩家里面高手还是太太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assan2.4G控和2.4G图传来飞,然后告诉我们能飞多远

正有这种想法,不过会在地面拉据测试,如果在100米内没明显干扰的话,就上天!
理论上用2.4G的控和2.4G的图传会干扰得到,但是现在2.4G的控采用的是跳频技术,也不排除可以避免来自图传的干扰,图传占用的带宽是有点大,但是2.4G的控跳频范围应该更大。
我测试再上报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频貌似只有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