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18):
450PRO买来有大半年了,大炸小炸数也数不清楚了,看到有人在发牢骚说PRO不好修,
你要说齿轮容易坏我还觉得有点道理,要说难修这个我可就不太同意了,PRO哪里不好修了,人土不能怪政府啊

我这里写的是针对PRO的新特性,其他的和别的机型一样的地方我就不重复了
这里说的是PRO换舵机和尾伞齿的方法,也有包括电调和电机的更换,供大家参考。我想有好些个人都懂的

首先先来个整体的布线图吧,要不然等下有人说“我的电调放里面的,你这个不好使!”,结果我说了也白说

我这个是全内部布线的,如果你还是说不美观,太土,那请出门右拐,顺便把门带上,“没法啦!”
如果是35X的电调,也可以放在头里面,但要把电调翻过来,T插从前板底下的大孔伸出即可

好了,一切就绪,让我们开始吧!
更换升降舵机的舵臂、外壳、齿轮不用拆任何其他的组件,直接就可以换得到,这个应该没人不知道吧。。。 如果是更换外壳也是一样不用拆其他的

我们从维修前部的两个舵机动手,
首先是把前板拆下来(8个自攻螺丝)
前板拿掉以后,你就可以碰到舵机的固定螺丝了(图上的2号区,一个舵机2个螺丝),这样你就可以把舵机卸下来了,要换哪个就拆哪个,这个时候你可以更换舵臂、齿轮和外壳
但是这时候舵机插头还是插在接收上的,所以如果是更换舵机的话,那还要等一下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拆马达座的4个螺丝(图上1号区,4个螺丝),马达座螺丝卸好后,就可以把马达连螺丝从前面拿出来了,不用卸上面2个舵机都可以拿得出来哦,真是方便!马达拿出来以后,就可以看到接收了!这时候你想拔哪个信号线都可以,马达、电调、和前面2个舵机到这里都已经OK了!
如果你的升降舵机摔坏了,需要换新的,那相当不幸了!继续拆吧,把主轴固定座的12个螺丝卸了,整个拿出来,终于。。。

PRO容易坏的部位是伞齿,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副厂的伞齿一般直接装的话,咬合都很不好,咬合面只有1/2不到,也难怪轻轻一碰就挂了,
所以,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间隙

更换伞齿的话不麻烦,首先是拆3区的10个螺丝(陀螺仪座2个自攻,尾传动齿轮座8个普通螺丝)
如果你有修大盘的话(也就是大小盘没有装在机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把机身稍微撑开一点点,就可以把齿轮箱拿出来了!

如果大小盘在机身上,那么你往上抬的时候,就会被小盘挡住,但是这还是能拿出来的,方法是拆掉尾水平翼座的2个螺丝,把尾管从尾齿轮箱里抽出来一点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齿轮箱拿出来了,很容易!

总结:PRO更换前舵机臂会稍微麻烦一点点,但也不是很糟,其他地方都还可以!
新手练悬停可能会因为降落不好,打到尾桨,会麻烦一些,但是如果到入门以后,炸机后的修机复杂度根本就没差多少,甚至还简单!起码我们换尾管的话,不用管皮带和尾舵机座,那是相当简单,一体脚架也不错,至于其他的好地方,要等你自己来发现了,
总之,PRO进阶那是相当不错,谁用谁知道

网友A:
LZ电调用的60A的~~会不会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电调用的60A的~~会不会有点过了

蝎子电机持续功率近500W,加了负载电池电压掉到10V,电流就得50A左右,如果加上大动作,电流到55A都很正常,所以用60A是明智的选择!而蝎子推荐电调就是55A的。
楼主解释很详细,很受教

网友B:
伞齿间隙要多少才合适

网友:
准备上PRO的飘过!

网友:
pro已经飞了一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调用的60A的~~会不会有点过了

不瞒你说,我的原装的35X飞高速航线的时候冒烟了,直接帮我切到熄火降落模式(BEC没烧,舵机可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伞齿间隙要多少才合适

装好后从侧面看,有完整咬到就OK,不要一条缝
调整的方法是把伞齿往外顶,这样就能从半咬合变成全咬合
不过还需要固定,这个就需要上胶,或者是加伞齿专用的垫圈,前面的方法可以应急,后面的方法可以反复使用,推荐
至于会不会太紧,你用手拨弄一下,看顺不顺畅不就晓得了

网友:
好贴,说得很清楚,布线图也不错。我喜欢60A飞450,留出富裕

网友:
 好帖啊

我也快飞了半年了,大炸过1次,小炸过4次
用PRO从4面悬停练到了倒飞倒退航线

网友C:
不要好看。。电调是要放中间,大齿盘下面的,大齿盘是个小风扇,给电调散热的。

网友:
已被我列入ZD贴 里 谢谢楼主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好看。。电调是要放中间,大齿盘下面的,大齿盘是个小风扇,给电调散热的。

同是在大桨底下。。。难道那小小的小风扇和大桨的风是一个级别的么。。。。。
60A的电调温温的,那真是半点都不烫

网友:
ding 1!!!

有用 :loveliness:

网友:
图做的不错啊

网友D(2018-05-24):
亚拓450pro是一代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