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火花加工电极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0-05-18):
维持合适的放电间隙(0.01~0.05mm)对电火花加工很重要,间隙过大,实际是形成电弧,电弧蚀除出来的效果不好。大家都是怎么努力实现给进,达到合适的间隙。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通过电极处理获得这个放电间隙,这样,DIY起来就更简单了。
电极的这个放电间隙,我觉得可以通过表面加上绝缘的塑料来达到。如果是钻孔的,我想,可以把放电的电极藏在塑料中,比如锥形的塑料头,中间接电极,周围再镶入铜片,铜丝,这些铜片或铜丝比塑料稍微凹进去一点(0.01~0.05mm),又比如尖刀上套个塑料帽子。最后表面可能是大部分是塑料或者大部分是电极材料,通过转动形成孔,我估摸着,如果大部分是塑料时,加工速度会慢一些,但是转动起来,对应一小地方的电极变成对应整个圆放电,就相当于把脉冲的频率增加了,效果会更好。另一个方法是,在普通电极上钻孔(可以用铜丝电火花粗加工出来吧),注入胶水。使胶水形成的绝缘体比电极突出一点,形成放电间隙。这样,轻压电极进去加工就可以了,绝缘部分没有放电,对应的加工件可能会突出,这可以通过进一步压下去后,由旁边的电极部分放电解决,或者加工中稍稍来回转一下电极来进行。
这样,剩下的就是高频脉冲电源的事情了。
有时间要试试看。
我希望已经DIY简易的电火花的XD来试试通过电极的改变来或者好的成型效果。

没米的人,就想借助电火花加工这个利器了。

楼主:
外行人提出的想法,可能大多数不合理,但是,要有合理的,往往就是一个突破,这就是知识交叉带来的好处。
希望看到积极的回帖,我会给出另2种可能更不合理的愚见。

网友:
用塑料??不怕被电弧烧化了

网友A:
没试过,不置可否

网友:
电火花加工过程中,电极是要消耗的,塑料却不消耗,你无法用此招保持放电间隙的,会越来间隙越大,最后没火花了。

网友:
读驼鸟的帖.感觉你并没把所想表达出来.离散的思维给大家更多想象空间..谢谢.
  维持近理想的放电间隙.电极不是独立因素.

你的电极是要通过介质对工件放电.蚀除...
介质?它在干嘛?啥用?要给它空间么?
锥型塑料..嵌铜.>>>没明白
塑料帽子..形成孔>>>象改锥的形态
...变成对应整个圆放电..>>>膛刀?
频率增加了.效果会更好.>>.效率会更好?..圆周向截取当然比全部蚀除有效率.
..注入胶水..>>>>沾边 ..至少它是流体勒
剩下..高..电源>>>如果电弧被你的高频截断成百八十段,,它是什么?
   声波..超声波<不细分啥诺瑞..>.机械波...对界面 .细小. 等因素影响较大..调整放电间隙.坛友做的继电器式串接电极就很不错.虽然机械波频率很低....
   围三缺一
...

楼主:
leson 于 2010-5-18 15:19 发表
用塑料??不怕被电弧烧化了

这点有歉考虑。几千到过万的温度,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合适的绝缘材料,陶瓷都不行,估计是这原因,前辈们没有从电极方面进行研究。
不过,不是在电火花发生的地方,温度应该远没有那么高。不然,也不能用煤油做介质了,也不会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加工了,应该是一点就成了。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不置可否

有条件请试试。

引用 网友B:
......

电火花的介质一般采用绝缘的煤油,去离子水等,在脉冲电流“空”的时候冷却工件和电极。带出电火花加工出来的碎末。
后面的,只是我举例可通过绝缘材料,比如塑料,能够达到工件与电极之间保留适当间隙的处理方法,抓住这个核心,应该可以明白我说的。
因为我不熟悉作图,单纯用文字描述,显得啰嗦点,请多担待。

可能很多人认为,电弧侵蚀工件也是电火花加工。确实,一般情况下在打孔,取断在孔中的刀具钻头的时候,电弧就足够了,但是要获得精细加工,还是用电火花更好。但是,从我看到的资料看,电火花与电弧是有区别的。从我看的资料理解,脉冲频率高压要比放电间隙大,脉冲频率低容易获得电火花,相反,则容易形成电弧。

通过超声波等方法把电弧“截断”成电火花,这个是好方法。但是,不容易DIY实现吧。

网友:
乱了.全乱了...谁让你超声截断电火花..砸死我吧...我指的是高频电猿对电能的调制.
   打住..要么看书.要么.去D个过程.啥结果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