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7kh,三条a等朋友!(电焊机改装作业)

楼主(2010-05-18):
折腾2天,用掉几十元。把我的小焊机改成直流的(7kh指导下),加了一根线做洋垃圾的电源(3条a指导下)。效果很满意,在此写封感谢信顺便交作业。
这是小电焊机9.5kv铝芯交流的200多元
本来焊接时飞溅厉害,2mm的板会烧穿。
改直流后

焊接的钢锯条和薄铁皮,没开坡口,铁皮是表面镀锌的。

楼主:
占个位置

网友:
哈哈,为什么把电话和公司名涂掉?为避免广告嫌疑,还是此物来历不明?

哈哈,为什么把电话和公司名涂掉?为避免广告嫌疑,还是此物来历不明?

楼主:
失败的第一次接线

线太细,管子接法错误。烧了3个管子,30元没了
烧坏了的管子

网友A:
嘿嘿,强力插入!

改得不错!

网友:
整流管多少安培的?小了可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强力插入!

改得不错!

再次感谢7爷,正确的接法来自7爷指点:今天买的管子是kbpc5010,7元一个。50a的,10平方的多心线2米,电鼻子2个4元,400付85uf极性电解电容2个并联来自坏的电瓶车充电器。整流管管子4个脚,排列方向不一样的是正极,它对角线是负极。另外2个接电焊机输出端。
电容器
上面的绝缘硅胶8元一只,注意通电检查完好后再涂上不然很难清理

楼主:
接好线的直流,洋垃圾用变压器

接好线的空气开关,左边推上是电焊,右边推上是洋垃圾用的变压器。
右变压几个字左边的兰红线接插座(90v左右)
就是给他们用的

很带劲的
也可以接云石机,角磨机减速切木头(感谢3条a兄指点 )

楼主:
电焊机直流输出端样子

要工件接正极,焊条接负极哦!
原来的交流输出端被缩进面板下面了。
电焊机电源接法如下

2个红色端子都是火线,一个是右边的是电焊机,左边的是变压器

网友B:
呵呵,感觉整流管太小了,况且你还用的桥块,号称50A的桥块,我真不太相信能到,再说电焊机引弧时候不小心粘住了,电流猛地上来了,桥块小身体很受伤。

楼主:
自己加风扇的环形变压器可以退休了

自己加220v风扇的500瓦环形变压器,带电钻和电磨还行,往复锯不行。现在有了9.5kv的变压器,他就退休了

加风扇后感觉劲大些

网友B:
哈哈,我看错了,原来你是做变压器用啊,我还以为做直流焊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感觉整流管太小了,况且你还用的桥块,号称50A的桥块,我真不太相信能到,再说电焊机引弧时候不小心粘住了,电流猛地上来了,桥块小身体很受伤。

值得研究,不过50a的便宜3个并联有150a了。单个100a的就要小电焊机的价钱了。7爷改的出给坛子上的朋友不是用的蛮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看错了,原来你是做变压器用啊,我还以为做直流焊机呢

是交流焊机+直流焊机+变压器,多用的哦

网友:
朋友,你怎么改的?有图纸和材料清单就最好啦,学习!

网友:
改了直流可以焊锯条?

网友:
我在学习电焊技术,谢谢,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7爷,正确的接法来自7爷指点:今天买的管子是kbpc5010,7元一个。50a的,10平方的多心线2米,电鼻子2个4元,400付85uf极性电解电容2个并联来自坏的电瓶车充电器。整流管管子4个脚,排列方向不一样的是正极, ...
买整流管,除了要买A数大的,V数有没有要求?是不是电压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