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无刷电调的混控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05-18):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自己做个直升机需要用到双电调带双无刷,需要用到类似双电调混控器的电路,想问各位前辈,混控器的电路原理,是怎样通过改变接收机的脉冲来分别控制两路输出啊?有没有很简单的电路?谢谢

网友A:
已经是最简单了。再简单的话,就找个Y线连起来吧。

网友B:
需要混控的话买个混控器,要不直接用Y线连起来也行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想自己了解混控器的原理,看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个,成品的不是太合适我用,要增加功能的

网友C:
同有一问
有个双无刷,电调用Y线连接,发现两电机转速有差异,推油门飞机有转向力矩,请教高人如何调整?

楼主:
继续顶上去,没有结果之前,天天顶

楼主:
是这个问题问的太简单,还是就没人能解释清楚混控的原理?师母已呆

楼主:
哭一会儿再顶

网友B:
不用哭了,我找到了
servo1 = (ch1_high_time + ch2_high_time)/2;
servo2 = (1500 + ch1_high_time/2 - ch2_high_time/2);

网友D:
LS高手,双有刷电机,两个双向有刷电调,没有舵的电船,用JR DSX9怎么设置?(AR6100接收机)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