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四种不同结构的五轴铣床 各轴分布图

楼主(2010-05-18):
话不多说看图

这是六轴对应分布图

这是六轴对应分布图

这种应用也比较多

这种应用也比较多

孙老师的五轴小铣就采用这种结构

孙老师的五轴小铣就采用这种结构

楼主:
沙发自己的
一般的xyz三轴对应的是xyz三个方向的直线运动。ABC分别对应xyz方向上的轴向转动。所以你理论上可以装3个分度头
引用polestar老师的发言

五轴联动机床的知识介绍:
  一、优点:
  五轴联动机床的使用,让工件的装夹变得容易。加工时无需特殊夹具,降低了夹具的成本,避免了多次装夹,提高模具加工精度。采用五轴技术加工模具可以减少夹具的使用数量。另外,由于五轴联动机床可在加工中省去许多特殊刀具,所以降低了刀具成本。五轴联动机床在加工中能增加刀具的有效切削刃长度,减小切削力,提高刀具使用寿命,降低成本。采用五轴联动机床加工模具可以很快的完成模具加工,交货快,更好的保证模具的加工质量,使模具加工变得更加容易,并且使模具修改变得容易。  在传统的模具加工中,一般用立式加工中心来完成工件的铣削加工。随着模具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立式加工中心本身的一些弱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现代模具加工普遍使用球头铣刀来加工,球头铣刀在模具加工中带来好处非常明显,但是如果用立式加工中心的话,其底面的线速度为零,这样底面的光洁度就很差,如果使用四、五轴联动机床加工技术加工模具,可以克服上述不足。
  二、种类:
  五轴联动机床有立式、卧式和摇篮式二轴NC工作台,NC工作台NC分度头,NC工作台 90轴 ,NC工作台45B轴,NC工作台A轴,二轴NC主轴等类型。上述六大类共7种五轴联动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无法说哪一种形式更好,只能说你的产品适合哪种类型的五轴加工。
  三、发展的趋势:
  1、首先是采用直线电机驱动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直线电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直线电机刚开发出来易受干扰和产热量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直线电机的定位技术,既在高速移动中快速停止,也有部分机床厂家采用阻尼技术给予解决。  直线电机的优点是直线驱动、无传动链、无磨损、无反向间隙,所以能达到最佳的定位精度。直线电机具有较高的动态性,加速度可超过2g。采用直线电机驱动还具有可靠性高、免维护等特点。
  2、其次是采用双驱动技术。对于较宽工作台或龙门架型式,如果采用中间驱动,实际无法保证驱动力在中心,容易造成倾斜,使得动态性能较差。使用双驱动,双光栅尺,一个驱动模块,就能使动态性能非常完美。一个驱动指令,双驱同时工作,光栅尺来检测两点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通过不同指令使其达到平衡。当然,五轴联动机床技术的发展还远远不止这些,许多技术在德马吉的机床产品中都将会体现出来。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解说得很好。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不用认字,就能看懂。不错

网友:
兄弟厉害啊,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