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平衡仪的局限性

楼主(2010-05-18):
红外平衡仪的局限性在哪里,能在早上和傍晚,太阳靠近地平线的时候使用吗?

网友:
在水面上飞最好别用......

网友A:
红外平衡仪使用红外线技术来感应天空和地面的温差。天的温度一定比地面上的温度低。所以可以使用两对红外线感应器,一对在前后,一对在左右。如果其中一对感应到飞机的位置与地面水平线温度的转变,就会发出信号并把飞机修正到平衡的姿势。大雾、飞过云层或者地面的大雪会使红外线有偏差,当然在室内红外平衡仪就更不能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平衡仪使用红外线技术来感应天空和地面的温差。天的温度一定比地面上的温度低。所以可以使用两对红外线感应器,一对在前后,一对在左右。如果其中一对感应到飞机的位置与地面水平线温度的转变,就会发出信号并把 ...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半个月前在室外操场上,红外线平衡仪就不能用,天气温度不低,下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