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眼龙V5.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18):
1、GPS的Waypoint定位,实际能够达到地面多少米之内的精度?

2、高度信息是通过什么机构获取的?来自气压高度计还是GPS或其他方式?

3、能够使用在直升飞机上面吗?

4、独眼龙V4.0与V5.0有哪些主要区别?

谢谢!

网友A:
1. 大约5米内,一般为1-2米
2. GPS获取
3.可以,不过悬停时不能指示回家角度,也不能自驾控制直升机,期待升级
4. 5.0加入和红外姿态传感模块,大幅增加了自驾的可靠性,软件也有很大升级,自驾过程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大约5米内,一般为1-2米
2. GPS获取
3.可以,不过悬停时不能指示回家角度,也不能自驾控制直升机,期待升级
4. 5.0加入和红外姿态传感模块,大幅增加了自驾的可靠性,软件也有很大升级,自驾过程稳定,可靠。

回答的简洁明了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大约5米内,一般为1-2米
2. GPS获取
3.可以,不过悬停时不能指示回家角度,也不能自驾控制直升机,期待升级
4. 5.0加入和红外姿态传感模块,大幅增加了自驾的可靠性,软件也有很大升级,自驾过程稳定,可靠。

先谢谢glassfox的答复!
关于第3点,为什么不能指示回家角度呢,与连接方式有关么?
同时,自驾控制、8点航线功能,为什么在直升机上不能实现,也是与舵机连接方式有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glassfox的答复!
关于第3点,为什么不能指示回家角度呢,与连接方式有关么?
同时,自驾控制、8点航线功能,为什么在直升机上不能实现,也是与舵机连接方式有关么?

直升机悬停的时候,GPS所指示的航向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具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GPS指示的航向才有意义。所以直升机的飞控基本上都配有磁罗盘

网友:
GPS1-2米精度?难道用的美国军用频段?民用的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