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楼主(2010-05-18):
最近想搞台狐火ep200来爽爽,但是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大家能推荐宜家好点的火狐店家吗,要配件全,性价比高,厚道,服务好,为人正直,造福模友。

网友A:
上淘宝。淘宝上有家塑料版的包马达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淘宝上有家塑料版的包马达199。

质量怎么样呢?很悬疑的价格哦。是不是山寨中的山寨?
只有一家吗,独家的?为什么这样?

网友:
这个EP200适合有动手能力的玩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就好了 它的精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B:
塑料的精度还可以,我前几天刚买了个,有450的感觉。当然不能和泰世EP200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精度还可以,我前几天刚买了个,有450的感觉。当然不能和泰世EP200比。

买的多少钱,在哪家买,pm一下店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精度还可以,我前几天刚买了个,有450的感觉。当然不能和泰世EP200比。

不建议新手飞这个,飞过450的老鸟,飞这个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新手飞这个,飞过450的老鸟,飞这个完全没问题

我飞4#6的,悬停没问题,现在想搞6通的研究下,ep200投入不大,可以考虑

网友C:
4#6悬停就是说4#6还没毕业,老老实实玩4#6吧,EP200光组装、调机都能弄死你,飞其次了

网友:
另外199是空机+电机的价格
另要准备6通以上遥控及接收机各1
陀螺仪,尾舵机各1,斜盘舵机3个,电调1个,相应的电池(一般用2S拉玛电即可)至少1块
电子设备可不便宜哦,就算最垃圾的设备,二手的可能都要上400,
新的,稍微好点的自己算价钱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悬停就是说4#6还没毕业,老老实实玩4#6吧,EP200光组装、调机都能弄死你,飞其次了

主要是4#6室内练习航线难度太大了,房间太小
而且机子抗风性能差,室外又玩不了,所以才想搞搞200

网友:
室内玩不了4#6的室外一样玩不了200

网友:
精度的确是有点那个,我装好机子,喊来朋友,拿起开用手动了动旋翼头,说了句、:乖乖虚伪大的吓死人

网友:
200室内飞比4#6要困难些。练好技术是关键

楼主:
 不会那么差的质量吧,不知道金属板的虚位怎么样

网友:
这个塑料机主要是感觉一下,如果好准备上泰世EP200,有好多配件是通用的。

网友:
不要低估200的难度
老鸟都未必能飞200

火狐200比较麻烦,舵机选择余地小
4#6飞飞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