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请问下方向舵的作用!

楼主(2010-05-18):
我还是个新手,一直在玩
模拟器
(G4),还没上过真机,但小弟感觉在模拟器里面方向舵在模拟器里面只有跑道起跑转向的作用,升空后感觉都用不到额,都是用副翼实现转向的,反而方向舵不灵活,副翼还好转向!所以在这里问下大哥大姐们,方向舵是在什么时候用,或者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有大用途,十分感谢!:loveliness:

网友A:
侧飞要用
跑到比较窄的时候也用来修航线
另外还可以起到维持高度的作用,对横滚要求严格的时候也要用方向补一小下

楼主:
恩!侧飞时候掌握高度,横滚的时候也是?对吧?谢谢你,长知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