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油直,请老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0-05-18):
现在玩450,刚会对头悬停。心血来潮,越来越喜欢油直了。论坛潜水半天,还是一头雾水!总得来说有这么几点:1、我现在水平可以上油直吗?油直只是悬停,航线,不玩3D。2、油直是上30级别的?还是50级别的?3、如果上30或者50级别的。请帮忙列个清单,空机,电子设备,配件,工具,油,启动器,点火电…最好带价格。最后,还是简单唠叨几句,飞机一定要稳定,安全第一!小弟米少,飞机副件白菜点的。该说的都说了,希望老手能帮帮忙!小弟感激不禁…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
米少就别上油直!!

网友:
 非要上的话,按你的要求只能是600了

楼主:
600是非耐?还是YT?

网友:
我试着回答一下

1.你现在的水平完全可以飞油直、
2.建议上50级别,虽说比30的尺寸没大多少但是稳定性要好许多。
3.建议选择HIROBO的50级SCEADU,HIROBO的直机飞过就知道,无论设计的合理性、部件制造精度、强度、组装调校的方便性,远非各种杂牌可比而且目前价格并不高很多。
4.必备的装备:8或9通遥控一套(推荐JR9XII或FUTABA的10C);陀螺仪推荐FUTABA的GY401+9254(其它不推荐,陀螺哪家也比不上FUTABA,JR也不行更别说其它杂牌。何况401+9254目前论坛二手才几百块);发动机么,OS50蓝头不二之选(要3D可选YS);起动器推荐国产GS带减速那款(200块,轻松起动90级直机);点火电随便选个即可。油品如果不3D,15%即可,推荐上海洋乔的极限15%直机油。

网友:
我说说我飞过的油直

HIROBO的30ZXX,(现在还有2架)
HIROBO的50SCEADU,(现在主要飞这个)
HIROBO的90FREYA WC,(拥有一架全碳全金属,很少飞)
给别人安装调试试飞的机型有雷虎50V2、雷虎90SE、牙托600N、JR260、经商260等,比较下来,还是HIROBO!

网友:
选择YT600顶级版本套装
米多55否则用50
排气管原厂
油门米多DS610否则用HITEC 325HB或者FUTABA3001
这个配置适合高、中、低飞友

网友:
有时候还要考虑你以后打算飞那种风格的!F3C喜路宝更稳定,更适合些,(机身本身要重),要很黄很暴力的,我觉的就选择YT600吧!配件也多!也便宜!陀螺我不推荐用401+9254,(我原来就是这套)后来换了750+620,效果要比401好很多!而且现在二手时常价格,都白菜了!那就选择好点的白菜吧!  油,我只用过3种,开始用了极限,后换了拓普,现在用常州哈摸的油!现在这个值得推荐!(便宜,暴力,润滑效果好,温度低),

网友:
米多点,买个新的OS55吧!会暴力很多!新手就不要搞YS了!如果没有高手带你,估计YS还没有磨合好!就废了!OS比较傻瓜!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的回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西路宝还是不要搞了。600可以了。摔一下就你就知道2个之间的差别了。西路宝SDX大炸基本就不用修了,配件价格超过一架新机。后期成本要考虑

网友:
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东西!要各方面恒权一下!

网友:
看你住哪了,要是在南方沿海地区的话,就上日本的 HIROBO 等,这些配件超贵,在北方内陆地区玩的人也少,但在那里比较普遍。
要是在北方内陆地区的话,就上的原装亚托,或仿亚托的,质量有保障,配件好买,也不贵,玩的人也很多。
最好买原装亚托整机,炸了后再买山寨配件。

网友:
建议上油机就不要用山寨配件了,
或者说关键的地方不用山寨配件
油机安全第一!!!!

网友A:
安全第一!油直很少炸的!没必要用副厂件!

网友B:
听我的

直接上HIROBO SDX正解,一进手你就会喜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HIROBO SDX正解,一进手你就会喜欢上的。

LZ对价格很在意,还叫人家上SDX,听你的上了之后的结果就是模型界又失去一个飞友,SDX轻炸1000,重炸5000,这个就是结果

网友:
给新手推荐JJ,要根据他的资金情况,现在的飞行状况,以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个合理的推荐!适合他的,才是最好的!我相信过来人都有一个体会,当时你最想娶的人,心中的梦中情人,99.9%不是你的老婆,为什么要娶现在的,因为他实用!适合自己!推荐JJ和推荐老婆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油直很少炸的!没必要用副厂件!

飞的人少.当然炸的少

网友C:
国产机 风神50 也是不错的 机机  费用少练技术是关键  控用10c是  陀螺用401 +9254 发动机 os50--55  其他随便只要线性一致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机 风神50 也是不错的 机机  费用少练技术是关键  控用10c是  陀螺用401 +9254 发动机 os50--55  其他随便只要线性一致  就ok了

同意,全金属轴转动的空机也就2000,其它机子都太贵,玩的开心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