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愁!苍天啊大地啊,步进电机不转!!

楼主(2010-05-18):
想做个泡沫切割机,

驱动板是TB6560三轴的

两个电机是42的,两相六线的(红黄绿白黑蓝, 接线是红白 蓝黑)接x ,y轴

电源是12v的电瓶接驱动板电源口

程序YDZ ,
打开一个dat文件,想看电机转吧

电机竟然一点动静没有啊?
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脉冲有,驱动板没问题,应该是电机与驱动板接线没接对,先找出电机引线的相序,再按驱动板图指示重新接线

网友:
说的也太容易了,所先6线改4线你要找对4根边线去掉2根中线。还有驱动板是否接正确端口是否设置好等等你都做了吗?

网友:
请使用中间的4根线,即可!不要去管线的颜色!

网友:
由于YDZ的软件过于简单。它的脉冲方向输出端口是固定的。您得用接口板去配合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用TB6560三轴做泡沫切割机浪费了哦!我的雕刻机还在用8435

是有点浪费!
想着是先做简单的泡沫切割机,等以后再做个雕刻机玩玩,所以就买了6560的。
没想到做个泡沫切割都这么难。有点怵头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
经过这两天“家里憋屈型”的摸索,发现端口设置不对,
我的老本本是3BC,我一直把它当成是378设置的。
现在驱动板接上电机后,用mach3,两个电机(X ,Y)都可以转了,
但是YDZ文件还是不行!,只有一个Y轴转!

网友B:
原因都找到了。为什么不直着走下去呢。您得去适应它的端口。它的电机脉冲和方向端口好象是23/45/67这样的。你得让接口板和它对上。

网友:
端口地址改成3BC,输出引脚(脉冲,方向)按照驱动板参数相应设置改一下就行

网友:
切割机2+2轴,你用3轴的。。。。你打算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都找到了。为什么不直着走下去呢。您得去适应它的端口。它的电机脉冲和方向端口好象是23/45/67这样的。你得让接口板和它对上。

请教!怎么才能对应它的端口呢?需要对驱动板改造吗?切断引脚从新布线?

楼主:
YZD CNC的设置

楼主:
现在对我最难的就是驱动板的X轴脉冲控制定义是并口1脚,而YDZ的最小值是2,不能改成1
请教各位朋友怎么办?

网友:
并口的定义是没有办法改的,这是计算机地址协议。我查了一下,我的3977驱动板X轴的时钟是2脚。不过切割机没有玩过,你再查查驱动板的定义,问问卖板子给你的人。

网友:
并口的1脚应该是输出,而2脚--9脚是输入,这个软件没有玩过,但并口的输入输出定义是不可能改的吧。

网友:
要专业的呀!

网友:
没玩过,帮顶带学习

楼主:
驱动板的并口定义

网友C:
你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4个电机一起转的。。。。。。换句话。。。。。无论如何用三轴板也没法做2+2轴的切割机的。。。。。 至于引脚设置,都写得明明白白了,自己搞定吧。。。。如果搞不定。。。。。 就说明确实不太适合自己做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4个电机一起转的。。。。。。换句话。。。。。无论如何用三轴板也没法做2+2轴的切割机的。。。。。 至于引脚设置,都写得明明白白了,自己搞定吧。。。。如果搞不定。。。。。 就说 ...

1:你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4个电机一起转的。。。。。。换句话。。。。。无论如何用三轴板也没法做2+2轴的切割机的。。。。。

(老兄!你仔细看看我发的帖子,一开始就说用两个电机,什么时候说用4个电机了,三轴板驱动两个电机总是可以的吧。)
2:至于引脚设置,都写得明明白白了,自己搞定吧。。。。如果搞不定。。。。。 就说 ...
(看这样老兄一出娘胎就会做雕刻机。我觉得个人的基础有高低,有的是专业出身,一点就透,有的基础低,出于爱好,想做这东西,不懂就问,这有 什么丢人的呢。不耻下问,老师没教过你吗?)
3:我又仔细看了下老兄发的帖子,发现老兄发的两个帖子都是讥笑的帖子。?能给俺做个技术指导,俺会记在心里。说些没用东西,你不觉得浪费你的时间吗?淘宝上生意那么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好心提醒你,你不爱听就算了,你就算试验完了,还不是一样要换四轴的板或者接口板+独立四轴驱动器

引脚定义都是白纸黑字写着,这个要是看不懂,确实不适合DIY,这并不是讥笑,只是一个中肯的建议,不爱听你可以继续

网友D:
看了一下原输出引脚定义,3个轴的使能端占用了3个输出端口,感觉又点浪费,可能是驱动板的设计者当初设计的意图是专用机用,现在一般的驱动板都不大会这样设计

说点实在的,用这块驱动板驱动不是不行,只是麻烦点,需要找两个并口插座,头,另外手工焊接一组转换线,将电脑并口输出那端2---9号引脚(4组输出,具体如何分配就看个人喜好了)分别对应接到驱动板那边各个轴的方向和脉冲引脚就行,另外原来驱动板那端的3个XYZ电机允许(使能)引脚都接到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原输出引脚定义,3个轴的使能端占用了3个输出端口,感觉又点浪费,可能是驱动板的设计者当初设计的意图是专用机用,现在一般的驱动板都不大会这样设计

说点实在的,用这块驱动板驱动不是不行,只是麻烦点 ...

谢谢25楼的朋友!
正好家里有一个手工焊接的并口连线,现在开始改造!!

网友E:
第一步必须确ren步进电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必须确ren步进电机是好的!

两个电机都是好的,

网友:
通电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5楼的朋友!
正好家里有一个手工焊接的并口连线,现在开始改造!!

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改板子接线了。我也考虑可能是用二个并口的接线说明,但说明书一定有使用一个并口的说明,你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二个并口是要加扩展板的)。从你现在的说明书分析,好像各脚的定义有冲突或不符。